打印机卡纸怎么办?

楼主(2016-01-01):
打印机卡纸怎么办?

  打印机卡纸的现象,很多用户一定都遇到过,偶尔卡纸,只需将纸张拉出后,继续打印即可。频繁的卡纸就可能是打印机出现故障了。究其原因有几个:硬件问题,输纸组件脏了,或磨损了、传感器问题;纸张本身问题,纸张潮湿,纸张太薄;还有可能是输纸通道堵塞或人为操作问题:纸路有异物存在,纸张放置歪斜等等,下面来说说如何处理打印机卡纸问题。

打印机卡纸怎么办(图1)

首先排除纸张潮湿、纸张薄、厚等问题

  纸张潮湿的表现:干燥的纸张拿在手里没有粘手的感觉,并且叠在一起的纸张很容易分开,潮湿的则相反。纸张潮湿更换排除。

打印机卡纸怎么办(图2)

  区分纸张的厚与薄:最常用的几种纸张规格为70g、80g、90g(不包含照片纸等其它用途的较厚纸张)。以上规格表示的是每平方米的纸张重量。纸张规格不变的情况下,纸张越重其厚度越厚,反之。低于70g的纸张因为太薄就容易导致卡纸故障。遇到这种问题就只能更换纸张了。

排除人为因素,或走纸通道异物

  检查纸张有无放置倾斜,若倾斜纠正放置,其次纸盒内部,限制宽度的调节卡要调节到适应位置,不可太松或太紧,把机盖掀开,检查机器内部有无异物或纸屑存在,若有取出异物即可。

排除硬件问题

打印机卡纸怎么办(图3)

  喷墨与激光的主要输纸组件为搓纸轮,如果搓纸轮脏了,可用拿抹布沾酒精擦洗即可,如果磨损了就需要更换,传感器的故障也需要拆机来排除,如果没经过专业的培训,或拆机不熟练的同学不建议自己操作,如果不会更换操作可以在迅维网论坛 打印机板块发帖求助www.chinafix.com也可以来迅维网实地进行专业的培训学习。

网友:
一般做个清洁就能解决很多问题的

网友:
搓纸轮是不是脏或坏了

网友:
这个还是说的挺仔细的,问题遇到多了就越容易解决

网友:
用不一样纸试试,打开打印机看看里面齿轮是否缺油,如果不缺油,看看固件是否老化

网友:
拆开清理,润滑也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