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器BIOS密码存在KB9012里吗?

楼主(2016-01-01):
维修一台有开机密码的戴尔机。
重写了2个BIOS芯片都没有去掉密码,最后重写了KB9012,才去掉开机密码。

网友A:
9012带密码???真没听说过    飞线图有没  整个上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012带密码???真没听说过    飞线图有没  整个上来看看

    没有图,这个可以现测。就把KB9012QF的59,60,61,62和42在盘接口上对应的脚位找到就行。键盘口对应4,6,3,2和15脚。
    Dell Vostro 3560的机器,有2个BIOS芯片,先写4M芯片,不行。再写2M芯片,开机还要密码。最后写了KB9012,竟然就不要密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这个可以现测。就把KB9012QF的59,60,61,62和42在盘接口上对应的脚位找到就行。键盘口对应4,6 ...

哦  现在密码还给藏在EC里了    厂家也真是奇葩啊   鄙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现在密码还给藏在EC里了    厂家也真是奇葩啊   鄙视一下

第一次遇到,也希望大家证实一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2258-1-1.html里面是集成个25X的芯片

网友:
pch下的BIOS 或者别的安全芯片

网友:
第一次看到EC带密码,看来维修思维技术也得不断更新呀。KB9012也才刷过几次,不知为什么刷时很容量报错,刷几次才成功。

网友C:
确实有写在EC里面,学了迅维的BIOS那个教程,手动就可以改掉,也可以刷个EC程序,但有好多只能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有写在EC里面,学了迅维的BIOS那个教程,手动就可以改掉,也可以刷个EC程序,但有好多只能换EC

密码在EC里有固定的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