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牛简单维修

楼主(2016-01-01):
型号LA-7912P
故障:电流0.04  不触发
拆机测量无3v5v梁公共电短 烧鸡cpu供电上管D级电容发烫 换了维修完成
亮机图忘拍了

LA-7912P rev 1.0.pdf

网友:
果然够简单

网友:
楼主秒杀了,分分钟搞定了,哈哈

网友:
送钱的机子,都是

网友:
楼主修机如行云流水般快速,故障定位准确.

网友:
谢谢共享图纸,赞一个

网友:
楼主捡钱的机子呀  这种大短好修呀 小次我修个手都烫了

网友A:
这还要先上电,直接打值,就知道公共点短了,而且这是短路,基本肉眼看得出来 电容爆了

网友B:
现在还能修到奶牛的机器?

网友:
够简洁的,一句话搞定了。

网友C:
我一般先目测,找电流大的地方,一般都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要先上电,直接打值,就知道公共点短了,而且这是短路,基本肉眼看得出来 电容爆了

这是换过的
没换过的 没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先目测,找电流大的地方,一般都能看出来

公共电短路   我不知道你怎么找电流大的 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能修到奶牛的机器?

嗯 还修了一台电感坏的机子  也是奶牛的 忘了型号了

网友:
所以说 是简单维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公共电短路   我不知道你怎么找电流大的 地方

哪里用公共点的电流大,当然CPU供电是最大的

网友:
来赚点分,钱不好赚,分也不好赚啊,所以给楼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用公共点的电流大,当然CPU供电是最大的

呵呵   那样 我何必烧鸡  直接量对地值  问题是公共点没有隔离点

网友:
公共点5a大短路?秒杀的节奏。上次修e430我就烧出一个电容

网友:
楼主秒杀的节奏啊,一针见血

网友:
修的好啊,一般短路我也是烧机法,

网友:
都希望修这些 小短的 风险小 钱还好

网友:
大短路的比较好修,要是微短路的就麻烦了哦

网友:
够狠 够简单 楼主把分揣兜里赶快跑路把

网友:
这烧鸡技术赶上洪老前辈了,呵呵

网友:
今天怎么都能秒杀呢

网友:
不错的思路,还贡献了图纸,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