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行车记录仪常见故障排除方法

楼主(2016-01-01):
车载行车记录仪常见故障排除方法

  在车载行车记录仪实际使用过程中,相信很多车主还是难免会遇到各种小问题,如果长期不排除这些小故障,会影响车载行车记录仪的使用寿命。以下,小编整理在使用车载行车记录仪过程中常遇到的一些故障问题排除方法,以供大家参考。

  你的车载记录仪安装正确了吗?

  车载行车记录仪安装非常简单,一般都是使用吸盘或胶粘的方法,将记录仪固定在内后视镜背面即可。而几乎所有的记录仪都会配置3-4米长的点烟器电源线,使用汽车点烟器进行供电。但是,有的车主为了免去走线的烦恼,会直接把电源线空降到点烟器上。

  动手能力强的车主,为了不占用点烟器的插口,会将车载行车记录仪接头插入阅读灯电源内进行取电。接了阅读灯电源后,就算车子熄火后,记录仪依然能录影。若放上一个星期不开车,车载行车记录仪会很容易把汽车电瓶耗尽。

  空降安装不行,阅读灯取电安装不行,最好按照说明书的步骤安装。其实,除了走线有讲究外,车主在安装时,也需要注意其他一些小细节。

  除此外,车主在选择汽车保险盒进行取电时,尽量不要破坏车内本身线路。因为汽车保险盒线路相对复杂,建议不熟悉保险盒线路的车主,还是请专业的师傅进行改装走线吧。

  那么,该如何正确的安装车载行车记录仪?建议大家把记录仪安装在内后镜后面,因为除了美观外,还可以让记录仪的广角达到最佳效果。而走线方面,把车载行车记录仪的接线塞进车内顶棚海绵缝隙中,然后再把电源线塞进A柱缝隙和手套箱里面,最后把插头插到点烟上即可。

  1、车载行车记录仪在录影过程中,忽然自动停止录影的排除方法:
  有车主或许会遇到这种情况,车载行车记录仪在录影过程中,忽然自动停止录影了,遇到这种情况,车主可先检查记录仪有没有设置了循环录影这个功能。因为,有部分记录仪,如果没有设置循环录影时间,在录影一段视频后,会自动停止录影。当然,大部分记录仪都会默认循环录影为1-2分钟。

  其次,车主也可设置车载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分辨率大小,目前记录仪最高支持1296P超高清动态摄录,除此外,还有1080P、720P供车主选择。由于大部分记录仪标配的都是8G卡,如果车主设置了1296P超高清的摄录,很容易会把内存卡录满,继而使得记录仪自动停止录影。建议8G内存卡的情况下,车主设置720P的视频分辨率即可,这样能节省不少存储空间。除此外,也能防止记录仪在录影过程中,忽然自动停止录影的情况发生。

  最后,建议车主使用高速的TF卡,因为高速TF卡除了能防止漏秒外,还能防止记录仪在录影过程中,忽然自动停止录影的情况发生。

  2、车载行车记录仪在回放视频,画面出现停顿或跳帧的排除方法
  有车主反应,在回看视频或图片时,有时画面会出现停顿或者跳帧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可能是存储视频或图片时,内存卡出现了错误。若格式化内存卡后,还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有可能你的内存卡为台版水卡。建议车主更换大品牌的内存卡,例如金士顿、索尼等。

  3、在大反差的场景中,导致记录仪拍摄画面失真的排除方法:
  大反差场景就是:车载行车记录仪在拍摄时,前方特别黑,又或者特别亮。这种大反差的场景容易影响机子自动曝光的功能,从而导致记录仪拍摄的画面失真。对于这种情况,车主可自行调节其感光度、曝光补偿功能键,把WDR状态选定为开。

  除此外,如果发现图像有横条纹干扰的,有可能是设置了错误的光源频率,车主可自行调节白平衡来解决这种情况。

  发现录制后的视频很朦胧,又或者一片模糊的话。不用担心,这有可能是记录仪的镜头不够干净而已,车主定期擦拭记录仪的镜头即可。

  车载行车记录仪虽然安装简单,可是,安装不当也会影响车主的驾驶安全,比如直接把电源线空降到点烟器上的话,容易影响车主视线,严重的话,在车主换挡时会造成干扰,不利于驾驶安全。所以,建议车主按照说明书的走线方法,安装记录仪即可。随着这几年的普及,行车记录仪已成为装车必备的车载电器之一了,车主在使用上难免会遇到一些故障问题。希望就以上常见的如何排除记录仪的故障问题,能真正帮到车主。

网友:
电子产品使用安装要注意细节才好

网友:
楼主说的不错 啊  都很实用 但是放到倒车镜后 不方便观察是否出问题 啊 还是个闹心事啊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啊

网友(2016-02-04):
我也有一个~~ 试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