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0S短路,不触发

楼主(2016-01-01):
联想M490短路,1225C发烫,无3 5V换IO不短路,不能触发,按开机键跑0.02,拔了coms电池插电可以亮机,无
无资料,维修无从下手,求科普
不触发

网友:
你看G480的图纸,待机芯片应该一样的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如果拔了小电池可以亮机 在插上就不亮了的话 查RTC电路 没图 跑跑线吧

网友:
是啊,没图纸,只能跑了

网友:
RTC,跑线路,钢丝球是你的选择,利器

网友:
应该不是RTC的问题,查开机电路

网友:
既然1225c发烫就要先换掉此待机芯片 或找出此芯片发烫的原因在做决定

网友:
rtc电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