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触发0.03小修

楼主(2016-01-01):
待机0.00,触发0.03,看来像是转换电压不过,待机时测了下,有3.3V,5V电感不出,15V都有,
触发后0.03,5V电感出来了,15V却只有5V,拉低了,测量了下阻值,正常,直接接可调电源,电流
0.00,先简单入手,换了2个升压电容,触发还是0.03电流,这时15V不掉了,看来还有其他问题,
测到PQ17,3.3转换管,G极只有1.4V,正常是15V的,问题出来了,换了电容,不行,换了个PQ15
(6脚双场管),这下终于上电跑码了。

网友:
各种换呐    不用看图都很熟啦  修机老手了吧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无图无真相!!建议楼主上图

网友A:
广达的都差不多,修多了,大体结构已牢记,不要太依赖图纸,不是所有机子都有图纸的,关键是总结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达的都差不多,修多了,大体结构已牢记,不要太依赖图纸,不是所有机子都有图纸的,关键是总结经验

这得修多少本子才有这水平呀。

网友:
上几张图片描述清楚还能多加点分

网友:
看你这讲述,。如果是真的,那你是个高手了,这么熟,晕死。。。。给你加分鼓励了,下次详细点给我们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