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M3A760M主板不显示

楼主(2016-01-01):
联想 M3A760M主板触发不显示
品牌   联想
板号   M3A760M
REV   1.01
这片主板,刚拿过来是跑码39卡住报警,翻开背面发现内存3.3v断线,补线后跑码到f8不显示,测各供电正常,论坛上搜索看到有这个主板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75797-1-1.html,不知道有高手修好没有,BIOS刷了,现象一样,求思路。

22 Bytes, 下载次数: 2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原机OK

网友A:
插上独显试试亮不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上独显试试亮不亮

试了,不行,键盘都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不行,键盘都没反应

BIOS刷了没

网友:
刷了两个,现象一样

网友C:
你的板子是它自己断线的还是人为断线的
自己断-----肯定还有别的元件出了问题
人为的-----修的那人水平真的不怎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板子是它自己断线的还是人为断线的
自己断-----肯定还有别的元件出了问题
人为的-----修的那人水平真 ...

明显是烧断的,不像人为的

网友:
自己烧断的,那就顺着线路慢慢找,拆,看到底是哪个坏了

网友D:
主板各个地方打下对地值吧!F8感觉还是BIOS问题,RTC电路还有北桥检测一下吧,这种板子北桥空焊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各个地方打下对地值吧!F8感觉还是BIOS问题,RTC电路还有北桥检测一下吧,这种板子北桥空焊的多。

受教了,感谢顶贴

网友:
那个连接的帖子上说是换南桥好的。你这是短线,先把先焊接好,不行再换南桥

网友:
换南桥试试看

网友:
既然跑码了。那就是显卡,桥,bios,总线问题了吧

网友:
亮机才发bios吧,还不亮机你怎知bios是好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不行,键盘都没反应

跑38应当过显卡,这时不是应当键盘有反映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主板各个地方打下对地值吧!F8感觉还是BIOS问题,RTC电路还有北桥检测一下吧,这种板子北桥空焊的多。

F8这个代码极少见,RTC电路会影响到BIOS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F8这个代码极少见,RTC电路会影响到BIOS吗

我修到的F几的跑码都是刷BIOS好的,他这个说刷过BIOS,没办法,只能让他查查AMD脆弱的部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修到的F几的跑码都是刷BIOS好的,他这个说刷过BIOS,没办法,只能让他查查AMD脆弱的部位

版主   AMD 脆弱部位是哪里啊  求指教   指出具体哪里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版主   AMD 脆弱部位是哪里啊  求指教   指出具体哪里  谢谢

RTC电路问题出的多,还有桥,MSI有一款970的CMOS跳帽对地阻值偏低,一低 100%南桥坏,通病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RTC电路问题出的多,还有桥,MSI有一款970的CMOS跳帽对地阻值偏低,一低 100%南桥坏,通病 哈哈

额   跟版主又学到了   版主以后 还望多传授一些经验给我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