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定时掉电维修 联想E550 AITE1 NM-A221 E550 I5-5200U 亮机BIOS备份

楼主(2016-01-01):
机器故障:CPU供电芯片导致上管发热异常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开机后不定时掉电,客户说鲁大师100度。测试发现和客户说的一样 ,有时一开鲁大师就断电了,

拆机发现灰尘不大,散热良好,CPU温度不高,但是摸到CPU供电上管的后面的时候温度异常的高,考虑场管坏了更换依旧,示波器上下管G级波形异常,果断定芯片,芯片假的多买了2个一个还是坏的,还好还有一个是好的,装上后温度没那么烫了,鲁大师压力测试CPU 50多度,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修好后  顺带备份好机器BIOS 联想E550 AITE1 NM-A221 E550

网友:
这种问题 如果没有示波器 确实很难辨别~ 现在小芯片翻新太多 都硫酸泡的不好上锡  吐槽下

网友A:
六代CPU就是一个核心了,还有你备份的BIOS 有没有解决亮机慢的问题 OTP区域是否有备份

网友B:
不定时掉电的最麻烦了,有的修好几天都搞不定,lz能说说不定时掉电的思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六代CPU就是一个核心了,还有你备份的BIOS 有没有解决亮机慢的问题 OTP区域是否有备份

取下BIOS芯片   西尔特编程器备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定时掉电的最麻烦了,有的修好几天都搞不定,lz能说说不定时掉电的思路吗

啥思路 手摸上去差点烫个泡

网友:
今天看到楼主的做品还真让人佩服,示波器可算的上高级装备了

网友C:
这个机器图纸似乎不好找
CPU供电芯片的型号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图纸似乎不好找
CPU芯片的型号是什么啊

后面是   SR23Y

网友(2017-09-08):
我了遇到这种问题,不定时断电,

网友:
我也有一片待机电压正常,3V5V都有就是按开关没有反应。没有维修思路了啊

网友(2018-01-19):
思路清晰 手段高明

网友(2018-03-04):
这兄弟真好,非常感谢,刚刚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