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x412笔记本不能用固态

楼主(2016-01-01):
三星本用机械盘系统可以做系统,换了个固态想加快机器速度,系统做到一半不是死机就是各种不能进行的报错,开始以为固态有问题,又换一个,故障依旧,一直换了3块硬盘,都是不可以,后来找了个别的笔记本装上这个固态,系统就顺利装上了,这个问题谁遇到过,后来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  换个别的牌子的固态试下呢   还有最好是用大品牌的固态  杂牌的兼容性 好不好  谁知道呢

网友:
固态硬盘 其实有兼容性问题  遇到过!建议楼主换三星SSD

网友:
换个品牌就知道了

网友:
固态硬盘要看什么接口的.

网友:
慢装 或者装XP  WIN7 WIN8 都试试 我遇到过装WIN7死机 装WIN8正常的 我真是无语了 我反正弄不明白之间原有

网友:
硬盘工作模式要看看,分区表看看

网友:
先在其他电脑上把系统做好,重起前拔掉硬盘,放到三星上,开机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换了个牌子的固态就好了,固态硬盘现在出的太杂,有些杂牌兼容真不好

网友:
这个机器挑硬盘,你换几个别的芯片的硬盘试试

网友:
这个真的  没遇到过   换个试试吧

网友:
没遇到 过这种情况

网友:
确实有的固态会有问题的,我是有遇到过的!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个清华同方的 上个金士顿的 和你的问题是一样的。想这么解决她

网友:
我一般是换个系统就OK了

网友:
固态硬盘要4K对齐。格式不能用IDE的

网友:
找个架构差不多的 装上不打驱动 然后换过来引导看可不可以

网友:
哈哈  用了杂牌的固态不行了  还是要买大牌子的好用。。杂牌都是坑

网友:
固态生产越来越垃圾啦,啥牌子都有,估计不久可能就有贴牌的啦

网友:
有些机子还真的不行

网友:
现在市面上做固态的太多,技术兼容性参差不齐。遇到这种情况不要急,尽量选择不同品牌的试试

网友:
可以尝试把固态放在原机械硬盘的位置,这样应该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