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V星主板维修

楼主(2016-01-01):
上图第一张

联想品牌机 V星代工7787主板

这个问题是上电开机报警4声循环的报警
这个问题大家都会认为是内存,其实不然

这问题是在内存旁边的8脚芯片跟5脚芯片问题

8脚芯片坏  是V星的通病直接换掉,5脚芯片的问题是 1脚电压不对 经过测量电压只有0.34V这明显不对 235脚也不正常 干脆直接换掉,在V星B75料板上找了个换上 8脚跟这个5脚芯片换掉上电,不会报警了,说明这问题没找错,也换对了原件,上电跑马亮机。
下面继续修一张V星H55M-P31  MS-7636主板,CPU是I7-870  内存两条8G
问题是上电不触发,这个问题简单多了 首先上手是 测量 晶振,开关针 还有就是 IO了,。
先开始晶振  正常    开机针脚 是3.3 一般都是正常 不管,
下面IO有点郁闷的了

测量 79脚PS_ON#待机变为0?这不正常吧 又测量 81脚只有0.91V,有可能被拉低的现象啊 干脆先把IO用风枪吹下 发现啊79脚电压马上变成5.01.。。不会是空焊吧!又上电试试,发现还是一样。又跑回去测量79脚电压。。。又变成1.09V了 被拉低了。干脆直接79脚跟80脚短接下看看,发现可以开机。。。

不短接直接关机不触发,这个问题没办法了 直接问自己师傅。他说是周围有个排阻或者电阻拉低的

查到排阻220问题 直接换掉【中间省略】别问那么多 自己慢慢想。换掉测试。79脚5.0V 正常 开机针脚还是3.3不管了 试试能触发不 表笔短接开机针 马上触发  赶紧拔掉 上CPU内存。

现在能跑马了 直接扔到旁边了,今天是元旦 忙着买机票。下午出发
给大家留下了 H55M  P31的BIOS
图纸 论坛有 不上传了

网友A:
台板BIOS都在  官方可以下 你也没有必要弄个购买 ,做维修眼睛好 是很大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板BIOS都在  官方可以下 你也没有必要弄个购买 ,做维修眼睛好 是很大优势!

强哥的视力是多少?我都快要用显微镜了

网友:
可怜的孩纸啊,让论坛“双煞”逮个正着!!

网友:
你要灌水也得选其他人的帖子啊 你灌灭绝师太的帖子不是找扣分的节奏吗

网友:
修的不错,81脚工作电压偏低排除io就是排阻故障

网友B:
违反网规是要处罚点,但都不要出手甘重,如果屡犯那就不同

网友C:
楼主都是瞬间秒杀机器,真牛,怪不得强哥说瞬杀找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违反网规是要处罚点,但都不要出手甘重,如果屡犯那就不同

是啊,灌水行为需要大家一起打击,保持论坛良好气氛,保持论坛良好交流环境,另外,举报还可能会有下载分1分的奖励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都是瞬间秒杀机器,真牛,怪不得强哥说瞬杀找你

看不出来  没想到你也会拍马屁

网友:
我也有片V星H55的板,要不给我修修?

网友:
这个功底深啊,今天没分加了,报歉,,,,

网友:
功力越来越深厚,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元旦飞来飞去。。

网友:
做维修眼睛好 是很大优势!

网友:
普通问题,只要熟知开机理论原理,我想都可以搞定。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第一片板为AMD BGA封装的CPU,应该是HADE56系列的吧,南桥是FCH A50架构的?
又学习到二个修理技述了。

网友:
有的问题自己查到了 不好修啊

网友(2017-03-28):
查到排阻220问题 直接换掉【中间省略】别问那么多 自己慢慢想。换掉测试。79脚5.0V 正常 开机针脚还是3.3不管了 试试能触发不 表笔短接开机针 马上触发  赶紧拔掉 上CPU内存
---------------------------------------------------------------------------------
请问电阻220(22欧姆)如何拉低电压?如果220阻值变得大于1000  换完肯定得换IO或者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