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S560 图纸 板号 DALG2CMB6D0

楼主(2016-01-01):
这个图纸好不容易搞到的和大家分享一下

DALG2CMB6D0 .pdf

网友A: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GC2   确定好不容易搞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GC2   确定好不容易搞到的

恩呢 确定

网友A:
没看我发的链接吗  里面多了去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我发的链接吗  里面多了去了吧

:和它们通用啊 那发帖的人为什么 不把板号写上啊 按照板号和型号我都没收索到,你觉得这个没必要就删除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和它们通用啊 那发帖的人为什么 不把板号写上啊 按照板号和型号我都没收索到,你觉得这个没必要就删除吧

你告诉我  你是怎么搜的板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告诉我  你是怎么搜的板号

DALG2CMB6D0 就是 把这个复制到收索框里然后就点击收索啊  那是不是我那个地方收的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告诉我  你是怎么搜的板号

我把板号DALG2CMB6D0放收索框里就收索到这一个信息 那是不是我电脑有问题啊

网友:
我也搜了几次才搜出来,搜G2C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ALG2CMB6D0 就是 把这个复制到收索框里然后就点击收索啊  那是不是我那个地方收的不对啊

我就猜到你是这么搜的    搜图纸  广达的  例如你这个  就搜G2C就好了  仁宝的  就搜多少多少P就好了  纬创的 就搜数字就好了  比如09909-1  就搜09909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猜到你是这么搜的    搜图纸  广达的  例如你这个  就搜G2C就好了  仁宝的  就搜多少多少P就好了  纬 ...

好的 谢谢  以前一直是把全板子号 写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 谢谢  以前一直是把全板子号 写上

板号全加上  搜到的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