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分区合并的方法

楼主(2016-01-01):
硬盘分区合并的方法

  硬盘分区合并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划分新分区的逆操作。在了解了硬盘如何分区后,下面我们来看看如何合并分区。相比分区来说,合并分区更加简单。先要进入磁盘管理。

硬盘分区合并(图1)

  右击最新分出的盘,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删除卷”。然后继续单击右键选择“删除分区”。

硬盘分区合并(图2)

  删除分区后,再右键单击D盘,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扩展卷,进行分区的合并。此时会弹出对话框,还是点击对话框右下角的下一步按钮,直到出现完成按钮,点击完成分区的合并。

硬盘分区合并(图3)

硬盘分区合并(图4)

  完成了分区的合并后,我们能够看到,原来被分割的D盘又恢复了原来的大小,而且原盘的数据文件都没有发生丢失和损坏。实际操作一下还是非常简单的,同学们可以自己动手尝试一下。

网友:
好方法,下次有机会试试

网友:
楼主想问你。压缩卷只能压缩一半出来,如何解决呀?如果刚装完系统的话,的确可以压缩很多出来,但是只要把驱动装好以后,就只能压缩一半的空间出来。怎么办呀?

网友:
一直在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