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求助贴

楼主(2016-01-01):
DELL N4030  纬创 09259-2

KBC_PWRBTN_EC#开关脚,敲起来就有3V ,把引脚压下去变成了1V ,到底怎么回事吖,EC换过了,EC的  供电、复位 都正常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

网友:
去了南桥看看  电压有变化么?

网友:
EC换过了,确认无问题的话,就查查有没有上拉电阻及供电、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
电压被拉低 。。看下线路有没电容坏带不动。。。

网友:
翘起来以后,EC这边电压正常的话,上拉正常的话(如果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哦(查条件)

网友:
查LID信号了吗

网友:
ACIN   你应该 没有查   还有 LID_CLOSE#查了没有呢

网友A:
如果EC其他条件都正常的话,有可能是EC与开关小板之间板层有漏电。

网友:
EC的待机条件没满足吧    所以一扣上脚EC就拉低了

网友:
LIDSW  这个 你查查

网友:
查EC的条件 我手里有一台和你差不多 EC到南桥的BTN 翘起来为高 放下去就2V 拆了南桥 就正常了  换了新的桥 还是原样=   = 蛋疼 客户催的急 不给我研究的时间 你要不研究研究 顺便看看我的帖子 里面有一个G4 二修那个 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EC其他条件都正常的话,有可能是EC与开关小板之间板层有漏电。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这里楼主可以把ec到开关的脚翘起来直接飞线试试看

网友: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