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双硬盘?

楼主(2016-01-01):
如何安装双硬盘?

  有个别用户可能有两块硬盘都在闲置,但是不知道电脑双硬盘如何安装,如果安装两块硬盘可以解决硬盘不够用的情况,下面为大家分享一下电脑双硬盘安装图解教程!

一、确定连接方案

  IDE设备(例如硬盘、光驱等)上都会使用一组跳线来确定安装后的主盘(Master,MA)、从盘(Slave,SL)状态。如果在一根IDE数据线上接两个IDE设备的话,还必须分别将这两个IDE设备设置为一个为主盘,另一个为从盘状态。这样,安装后才能正常使用。如果一根IDE数据线上只接惟一的IDE设备,不管这个IDE设备原先是设置为主盘还是从盘状态,都不需要对这个惟一的IDE设备重新设置跳线。通常都是将性能较好的新硬盘接在第一条IDE数据线上,设为主盘,作为开机引导硬盘。至于旧硬盘,有几种接法:

  1.两个硬盘接在同一根硬盘数据线上,则第二硬盘应设为从盘。

  2.第二硬盘接在第二个IDE接口上,如果该接口的数据线上只有一个硬盘,也没接光驱,那么第二硬盘就不用跳线;如果这根数据线上还挂有光驱,一般将第二硬盘和光驱的其中一个设为主盘,另一个设为从盘,这由你决定。

二、设置硬盘跳线

  确定好硬盘的连接方案后,就要设置硬盘跳线了。一般可以在硬盘的IDE接口与电源接口之间找到由3~5列跳线。不管是什么硬盘,在跳线设置上,大致可分成主盘、从盘与电缆选择(Cable Select)三种。硬盘的出厂预设值都是设为主盘,所以如果将硬盘设为主盘,一般就不用设置跳线了。硬盘跳线大多设置在硬盘的电源插座和数据线接口之间,如图所示。

如何安装双硬盘(图1)

  有些三星硬盘的跳线是设置在硬盘背面的电路板上,然后根据硬盘正面或数据线接口上方标示的跳线设置方法,如本例的希捷4.3GB硬盘正面就有跳线设置图,如图所示。

如何安装双硬盘(图2)

  取出所有跳线帽就是从盘了,如图3所示。

如何安装双硬盘(图3)

三、安装硬盘与数据线

  打开机箱,将硬盘装入机箱的3.5英寸的安装架,并用螺钉固定,将第一根IDE数据线未端插入老硬盘的IDE接口,IDE数据线中端插入新硬盘的IDE接口,如图4所示。而且,IDE数据线的Pin1(也就是红边)必须与硬盘和IDE接口的Pin1相连接。最后再将梯形的四针电源插头接到硬盘的电源插座上。

如何安装双硬盘(图4)

  将IDE数据线接到主板的IDE插槽中,同样也要将IDE数据线的红边对准IDE插槽的Pin1,如图所示。一般来说,主板上会有两个IDE插槽,将80针或40针的IDE数据线的另一端插入这个主板上第一个IDE插槽中。

如何安装双硬盘(图5)

  如果主板和硬盘都支持ATA 66/100/133,那么务必要使用80针的IDE数据线。否则,如果使用40针的IDE数据线的话(即与光驱的数据线相同),将会影响硬盘传输速率。

四、设置CMOS参数

  对于新的主板来说,一般都会自动检测硬盘参数,也就是说只要硬盘安装正确,就无须设置CMOS。对于一些老主板来说,可能就需要手动进行设置了。

  启动计算机后,按“Del”键进入CMOS Setup程序的主菜单,选择“IDE HDD Auto Detection(IDE硬盘驱动器自动检测)”并回车,可以看到第一、第二硬盘的所有参数,包括容量、柱面数、磁头数、扇区数、工作模式等等。检测结果表明,双硬盘的安装和设置已经成功。按“Esc”键,退回到主菜单,最后按快捷键“F10”或选择“Save And Exit Setup(存盘退出)”。退出CMOS Setup程序后,将重新启动计算机,如果在开机自检时,能检测出硬盘参数就说明已安装成功。

  用Fdisk进行硬盘的重新分区及用Format进行硬盘分区的格式化。不过在格式化硬盘时一定要注意“盘符交错”问题。例如已将新硬盘分为三个区,格式化D盘时,千万不能输入“format D:”,而是要输入“format E:”,否则只会格式化老硬盘的C盘。建议在格式化新硬盘之前不要挂接老硬盘,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安装双硬盘的过程比较简单,只要、细心一般就可以顺利完成。如果主板比较老,安装双硬盘之后,出现在通电自检时就可能死机、锁住,或者硬盘容量显示错误等现象,那么很可能是遇到传说中的硬盘容量限制问题了。

网友:
这资料也太老了吧,还是并口的硬盘,市场已经淘汰了,我们这当垃圾5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