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才能知道这个每只脚是多少V电压呢

楼主(2016-01-01):
例如下面这个图。  这个芯片这么多脚   怎么才能知道它每只针脚应该是多少V呢??新手求教

网友:
供电类脚位呢,图纸会给出标识的。信号类脚位呢也会有电压,但只是看电压不会很准确哦,对地打值来的比较方便,有示波器当然更好了。

网友:
供电一般3.3V,时钟信号100M的0.4V左右,100M以下1.6V左右。

网友:
只要知道供电,开启等重要的脚位电压有就行了,其它脚电压图纸也无标注且有的会跳变的,不是万用表所能测准的。

网友:
供电   开启 有了   就好         其他用示波器抓!

网友:
时钟芯片呀。用示波器吧。直接自动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