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 装4G内存失贞

楼主(2016-01-01):
ACER E1-471G 装4G内存失贞,进系统前全程灰屏,开机无宏碁LOGO,进系统颜色失贞集显驱动感叹号

装单条2G内存,开机正常也有宏碁LOGO,独显驱动是感叹号

刷过BIOS,换过CPU,不知道有没有大神遇到过呢

网友A:
我遇见cpu坏是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见cpu坏是这个现象

换过U了,还是老问题,内存也换过1333的还是 不行

网友B:
我觉得   还是显卡这面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   还是显卡这面的问题吧

准备摘显卡了,

网友B:
先测测条件吧   不要冲动        显卡的条件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测条件吧   不要冲动        显卡的条件

已经干掉了

网友C:
你是内存 是1600 的么?

网友:
哎   祝你好运吧

网友D:
拆掉显卡,装4G内存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内存 是1600 的么?

恩,是1333的,两个2G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掉显卡,装4G内存一切正常

那换不换看你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拆掉显卡,装4G内存一切正常

什么意思 拆了显卡不装? 还是换了 还是用集显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什么意思 拆了显卡不装? 还是换了 还是用集显的

拆掉用集显,装4G内存一切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拆掉用集显,装4G内存一切正常

哦哦 是用集显啊 这个机器是不是拆了显卡就是默认使用集显呢
需不需要刷BIOS

网友F:
这个问题怀疑原机显存问题

网友:
这种是不是你内存的主频高了哟,换个老内存试下有可能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哦 是用集显啊 这个机器是不是拆了显卡就是默认使用集显呢
需不需要刷BIOS

拆了独显默认用集显,不需要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怀疑原机显存问题

原机内存两条2G1333,查一条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