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S2P要二次通电

楼主(2016-01-01):
技嘉的板 原来是CPU供电部分短路 现在修好后发现第一次通电会闪灭 然后拔电源再通电则一切正常亮机 过一段时间又会这样 有没大神知道是什么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BIOS程序出错了,刷一下吧。

网友:
测量一下波形和时序吧

网友:
听说拆掉开关针旁边防静电的小6脚会有惊喜哦

网友:
查查待机正常不,开机针到io,桥,还有pson!断电

网友:
查待机正常不,开机针到io,桥,还有pson!不能触发时查查哪个脚不正常!

网友:
估计是电路中地滤波电容不良吧,用示波器测量下,看那个波形不对

网友:
晶振晶振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