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M REV2.2奇怪问题。求助大神帮忙。。

楼主(2016-01-01):
客户拿过来开机不显的,现在刷了BIOS好了,但是开多两次又不行了,从刷BIOS又可以,然后开几次又不行。换过BIOS刷也一样,好像开多几次BIOS资料就自动损坏了一样。。。求大神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个问题看起来有些复杂 是不是刷BIOS时加热了外围元件 过一段时间冷确后就不行了  或者 拆下电池等 造成的临时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看起来有些复杂 是不是刷BIOS时加热了外围元件 过一段时间冷确后就不行了  或者 拆下电池等 造成的 ...

不开机的时候我加热外围也不行,但是把BIOS重新刷一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开机的时候我加热外围也不行,但是把BIOS重新刷一遍就可以了

开多几次又不行了

网友:
换个ROM芯片刷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开机不显,还是不触发,楼主还是没说清楚,桥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不显,还是不触发,楼主还是没说清楚,桥的可能性大一点.

开机不显,可以触发。

网友B:
机器已经搞好了,刚刷好的BIOS装上去马上可以显示,开多几次之后要等机器热了才可以显示,至少要等半分钟,就这样给客户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已经搞好了,刚刷好的BIOS装上去马上可以显示,开多几次之后要等机器热了才可以显示,至少要等半分钟, ...

这样客户也同意 ????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