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00 独显 版号 NM-A142

楼主(2016-01-01):
触发后电流到1.2 反复重启 看起来像不过内存 换内存无效 刷BIOS  OK    包内有南桥和ec 两个文 件

刷之前备份原来的BIOS 刷后能开机不正常的 还要用到原来的BIOS 合成

Y500 独显 版号 NM-A142.rar

网友:
论坛上只有一个EC的 我下载后 刷进去试机 和先前一样  花钱买了一份传上来

网友A:
y500 搭载了两种显卡  bios 是不同的 EC BIOS可以通用! 楼主未标明显卡料号!下载的建议谨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y500 搭载了两种显卡  bios 是不同的 EC BIOS可以通用! 楼主未标明显卡料号!下载的建议谨慎

显卡的料号是显卡型号吗 在什么地方标着?我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的料号是显卡型号吗 在什么地方标着?我看一下!

对 可以表明下显卡芯片的型号
建议在上传bios的时候尽可能的写清楚机器型号,版号,版本号,主板的简单配置等,便于他人核实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