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699 VER:1.0不触发

楼主(2016-01-01):
     2016年1月1日!今天是元旦,祝大家:元旦快乐,恭喜发财,家庭幸福美满。

     最近公司里面忙,就没放假了,,很羡慕有假放的人。我还得上战场。废话不多说,今年
发的第一张帖子,入题——

      故障:V星MS-7699 VER:1.0不触发

板子型号,板子好脏

PCI-E,PCI待机电压正常,进行下一步

不触发的故障,八九不离十离不开IO相关的线路

图纸,检查IO触发需要相关的电路及电压.按图纸查RSNRST-IO,PSIN等等。

上电测量后发现,其他脚为的电压正常,就ATX-PSON#电压很低不正常,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追查该电路来源。

追查电路发现,连接傍边的472排阻的第6脚。上电测量电压很低,几乎为0v,
上拉有5V,过段换掉472排阻。上电再量ATX-PSON#电压,过然有5v了。

上电亮机跑码,OK.

跟各位师傅维修的经验相比容易多了,没有多大的技术含量,小小菜鸟维修一例。献给初学者。

沙发,凳子 椅子留给有缘人坐了,呵呵~~~~

小小菜鸟,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元旦快乐,虽然有假放,但是还是蹲在家管理论坛,版主也是辛苦的,O(∩_∩)O

维修思路不错,多发点经验贴。

网友:
有付出就有回报,更何况你又练技术又拿人民币。元旦快乐!

网友:
ATX-PSON的上拉电阻开路了!

网友:
我也是小白,学习学习。。。,,,

网友:
这种精神值得敬佩,这里主板故障应该是自动 上电。

网友:
PSON,上拉断线地还没遇到过

网友A:
上拉电阻开路   插上电源待机时PSON电压很低   应该是自动上电  或关机关不死  怎么会是不触发   是楼主没表达清楚   还是?  没人有异议吗    一个板子修好了   要从理论上一定要说得通  否则修好了都是迷迷糊糊的    看帖的朋友勇于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  大家相互探讨  这样才提高水平      最后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  祝各位同行  以后的每一天都顺顺利利  身体健康  出入平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开路   插上电源待机时PSON电压很低   应该是自动上电  或关机关不死  怎么会是不触发   是楼主没 ...

我支持你的想法,看帖子就是要找出自己的思路跟别人的思路有哪些不同,找出个为什么才能提高自己的技术,刚才我看到一个帖子关于屏暗的,我就觉得奇怪,最后在群里面问了两个大神,他们说是假贴,证明我的疑问没错  呵呵,有多人的肯定,更能坚定自己的判断,以后遇到这样的就可以直接判定。

网友C:
弱弱的问下不触发就是屏幕不亮的意思吗?还是?

网友:
最难修的是SLP_S3信号没起来的,PS_ON#简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支持你的想法,看帖子就是要找出自己的思路跟别人的思路有哪些不同,找出个为什么才能提高自己的技术, ...

那个3.3V 调节电压  说是没波形是吧   我也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开路   插上电源待机时PSON电压很低   应该是自动上电  或关机关不死  怎么会是不触发   是楼主没 ...

不是所有的板PS_ON没电压都会自动上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开路   插上电源待机时PSON电压很低   应该是自动上电  或关机关不死  怎么会是不触发   是楼主没 ...

这个正常。。应该是高  低  高的电压跳变才会导致开机的吧。。至于拉低pson是否就插电自动开机这要看具体的电路了。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
V星的主板472排阻的问题多吗

网友:
秒杀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开路   插上电源待机时PSON电压很低   应该是自动上电  或关机关不死  怎么会是不触发   是楼主没 ...

应该是连IO那一边的PS_ON#电压偏低,ATX_PSON脚的电压是高电平,因为上拉电阻开路电压去不到IO,ATX_PSON脚的电压是高电平,当然不能触发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3.3V 调节电压  说是没波形是吧   我也看了

有3.3V就可以了,3.3V的时候亮度调节就是最亮的时候

网友:
学习了!歇歇1!

网友:
其实楼主说到PSON不正常,低电平的时候我就想472来着,V星472爱坏,华硕822爱坏,映泰103爱坏

网友:
求MS-7699 REV:1.0 BIOS,楼主有吗,急用,网上搜不到

网友:
一步一步找到故障。不错

网友(2016-05-31):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下不触发就是屏幕不亮的意思吗?还是?

不触发就是主板无法开机屏幕不亮就是主板没有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所有的板PS_ON没电压都会自动上电的。

是的,但是ATX 绿线电压没有被拉低主板一定不会触发.

网友:
楼主 图纸呢  分享一下呗

网友:
这个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啊直接飞ATX  啊

网友:
很遗憾的告诉你我点了评分加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