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50

楼主(2016-01-01):
裸板上电0.8A 不出核显供电 有没有修到过的大师,  剩下电压都出  内存时钟复位正常 CPU 内存都换过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坏得多

网友:
核显供电?独显供电吧?修把这个电压修出来吧!或者你把板号说出来,电路图哪个电感写出来,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
CPU核心显卡供电(集显)是跑码过内存之后才出的。

网友:
不出集显供电,内存条件要查,bios必须要刷,基本这两个查过就修好了

网友:
这机有点神奇,我有个帖子你可参考一下.

网友:
先确定一下  楼主说的核显供电  是哪一个  上个图吧  我们帮你看看是哪的供电

网友:
看你写的好像米内有刷BIOS啊 你要不试试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