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A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6-01-01):
求助,待机电流0.03A,按开关没反应,测开关有3.3高电平,南桥的32K也起振了,BIOS的2、5、6有波形,第一脚没电压没波形,没图纸求解!

网友:
这个应该有点位,BIOS刷过没有?刷了不行,去查下EC跟南桥的工作条件吧,不过感觉EC应该是工作了。

网友A:
此版不触发不是有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版不触发不是有通病吗

啥通病,请赐教!

网友:
楼主先按通病修下吧,测量下5楼版主红圈中两端是不是有3.3V电压。

网友:
BIOS1脚无电压  无波形   那都没选中BIOS  2 5 6 怎么会有波形呢  测错了吧

网友:
板不一样哦!

网友:
有没有发出RSMRST

网友:
PM_RSMRST#没有哦!

网友B:
查EC的条件 以及相似通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EC的条件 以及相似通病

AC_IN_OC#这个低电平正常吗?

网友:
EC BIOS刷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_IN_OC#这个低电平正常吗?

正常一般为低

网友:
看看CS#有无断线。

网友:
这个是不排阻坏得多吗

网友:
手里有一块板子和;楼主的故障一样的,不知道这么搞了。

网友:
还没呢,留在这里没弄,我的是BIOS的第一脚连到EC就被拉低了。有进过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