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天,杀华硕K450D暗屏

楼主(2016-01-01):
主角:华硕K450D

故障:暗屏

事情经过:下面电脑店的客户,给客户除尘,操作不当。造成了暗屏。客户以为开不开机。

手机器先点了一下,看到屏上有闪动,拿灯照了一下,暗屏。

拆机,测量屏高压供电8V,拔掉屏线16V。难道是负载不动?仔细查了一下保险另外一侧,有个电感,电感一侧19V。

另外一侧16V。不正常嘛!!!开工,换之。换好后电压都是19V。接上屏已经亮了。

算是新年第一条秒杀的第一个本吧。

高手别喷。。。发帖不易,加点分吧!!!

网友A:
照片我拍了,传不上来,说什么容量大。还是咋回事

网友:
文件类型太大,无法上传是什么意思

网友:
思路清晰,干净利落,向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照片我拍了,传不上来,说什么容量大。还是咋回事

用画图工具把图片编辑一下,就好了,或者截图后上传.

网友:
估计清灰的时候撞到这个电感了

网友:
很多这种  清灰清出问题的   不过这种多一点也好  本来好的机子清出问题了  咱们在修一修  哈哈

网友:
图片大 你可以打开后用QQ截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画图工具把图片编辑一下,就好了,或者截图后上传.

有点不方便,因为都是拿手机照的,照完后传电脑上,然后再处理下,再上传,似乎有些麻烦。不是大家不多加图片,只因为传图片太麻烦,版主可以反应一下,如果方便的话,大家都会传图的

网友C:
电感坏了?我去,像这样两边电压不一样,首先会想到后继拉低,这样的情况,我也是醉了

网友D:
电感坏了吗,很少见

网友:
保险还没断啊

网友E:
是不是清灰的时候碰到了电感导致虚焊了呢?楼主直接换掉了,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清灰的时候碰到了电感导致虚焊了呢?楼主直接换掉了,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了

  不是虚焊,是电感性能不良了,更换就好了

网友:
保险电阻   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感坏了吗,很少见

确实电感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感坏了?我去,像这样两边电压不一样,首先会想到后继拉低,这样的情况,我也是醉了

电感是导通的   怎么会 导致   后继拉低?

网友:
楼主得学习学习如何传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是导通的   怎么会 导致   后继拉低?

正因为电感导通才有可能是后继拉低,要是一端有电压,一端没有就是空焊。
我修的那么多都是这样,没有见过两端电压不一样,是电感坏的,所以我才感到奇怪而且,你确定只动了电感,没有加焊或者动其他地方?

网友:
运气这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