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 版号NM-a043

楼主(2016-01-01):
此机器上电0.45反复重启,论坛上说这是BIOS资料问题  此机器在上家刷过BIOS  有时能开机有时开机0.45反复重启,在论坛上找了一个修改过的资料机器能开机了   测了半天现在又是0.45反复重启   无语了   没思路了 此机器还会花屏 想电视机没有信号一样的画面 论坛里哪位大神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A:
换个BIOS本体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BIOS本体试试看

这个机器有时正常正常时开机使用,不正常的时候加电0.45反复重启,机器开机十几分钟会出现花屏,就像电视机没有信号的画面,这个和BIOS芯片有关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有时正常正常时开机使用,不正常的时候加电0.45反复重启,机器开机十几分钟会出现花屏,就像电视 ...

换个BIOS,不行再换桥...

网友:
黄总出招了   赶紧照办吧   兄弟 你赶上好时候了   BIOS本体不良的话   会导致BIOS资料丢失或出错等情况   既然你刷BIOS好过   那就不要想别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BIOS,不行再换桥...

OK黄总  今天定了芯片   明天开干

网友:
更换BIOS芯片 刷一下试试 不行多刷两个 还不行的话价格可以的话换桥 价钱不行的就别折腾了

网友C:
我觉得在掉电的时候你测测信号都正常吗 都正常就干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在掉电的时候你测测信号都正常吗 都正常就干桥吧

应该干桥 用十几分钟还会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