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U盘启动哪个兼容性好点

楼主(2016-01-01):
制作U盘启动哪个兼容性好点  我下载的U天空都感觉不好  有小部分机子 我制作的U盘 插上就死机  我是学习中 谢谢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
大神们给小弟点建议

网友A:
我一直用大白菜装机版的,很不错,功能齐全,兼容性好

网友B:
现在大白菜的最方便

网友C:
用大白菜,以前也学别人量产启动盘,不过主控兼容问题比较严重

网友:
大白菜或电脑店................

网友D:
对比几个,最后用的电脑店。其实都差不多,那个快,就用那个

网友E:
一直用老毛桃的!

网友F:
大白菜,天意都行

网友:
表示雨林木风u盘启动表现良好!

网友:
个人经验 哪个都不是绝对好用 建议多被几个U盘

网友:
老毛桃也还可以

网友G:
我一直用天意的pe 然后量产 cdrom+hd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大白菜装机版的,很不错,功能齐全,兼容性好

天意pe也不错 不过最好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大白菜的最方便

大白菜用的人不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大白菜,以前也学别人量产启动盘,不过主控兼容问题比较严重

最好是量产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比几个,最后用的电脑店。其实都差不多,那个快,就用那个

我一直用天意pe   然后量产 基本通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白菜,天意都行

我也是用天意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一直用天意的pe 然后量产 cdrom+hdd

量产是什么意思  怎么操作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量产是什么意思  怎么操作呢

先下载一个芯片检测精灵 查看主控  然后在找对应主控的了量产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用老毛桃的!

老毛桃现在自带360了,有点烦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先下载一个芯片检测精灵 查看主控  然后在找对应主控的了量产工具

还是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是没看明白。。。

百度一下 如何量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先下载一个芯片检测精灵 查看主控  然后在找对应主控的了量产工具

在吗,发我一个检测软件下。qq728272009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吗,发我一个检测软件下。qq728272009谢谢

兄弟啊 百度啊

网友:
如果想专业点,用 UltraISO 原版,试用版也不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