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1无显

楼主(2016-01-01):
DELL 5421无显 I5独显 ,无显,换过显卡,刷过BIOS,还是不会亮,有哪位师傅碰到过
显卡

网友:
我看你不像是求助的 倒像是刷分的

网友:
你确定你这么问有人能给你回复?是不是能再详细点

网友:
碰到过没修好,换板就好了但客户不给钱,亏了好几十运费和人工.

网友:
我只想知道你其他的测试没?不亮机问题太多。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吧

网友:
起码你要把电流多大写出来吧!上内存跟不上内存的电流各是多少,各大供电你测了没有?

网友:
电压出全没有啊 求助不该这么简单把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下有没有跑码

网友:
各电压都正常,内存波形正常,集显电压也出来了,电流0。8A左右跳变,屏幕无反应,换过屏

网友:
各电压都正常,内存波形正常,集显电压也出来了,电流0。8A左右跳变,屏幕无反应,换过屏一样,碰到2台了,开始加焊显卡亮机正常,后来一直不会亮。

网友:
戴尔一般会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