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471

楼主(2016-01-01):
ACER V5-471 用2G内存亮机正常,用4G无显,哪位师傅指点下,谢谢,刷过BIOS,换过显卡还一样
显卡

网友:
测下内存的基准电压

网友:
内存频率是否一样吗、》,,,

网友:
肯定是低电压版的,有些内存用不了!!!

网友:
4G内存是低电压版的吧,

网友:
是不是内存不一样

网友:
看下你手上的4G跟2G的对比下频率,还有4G的是不是低电压版的

网友:
看版本 是不是低电压的

网友:
V5 471的 内存是低电压的 带L的 你看看

网友:
上两根2G的内存也不会亮,灰屏,也就是上4G就不会亮机

网友:
高电压,低电压 的内存都换过,还是不会亮,上2G亮机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