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z77-m pro v1.01 每次要cmos放电才能开机,装上cmos电池就不触发

楼主(2016-01-01):
上海发过来的,收到货拆包装,二修机,联系客户,一天两天是修不好,要花点时间,客户同意。
下午动手测试,果不其然,cmos放电之后,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使用也没问题,拔掉cmos电池短接开关针不触发,以为又是822惹的货,找啊找,测啊测,822都没问题,有点烦了,喝杯水,坐下来仔细测量电路吧。
     既然和cmos电路有关,那就先测它吧, 打开asus神器,找和RTC复位相关的元件,测到ROR205时,一端2.85v 另一端0v,直接一坨锡上去,电源线该插的插上去,上电短接开关针,你猜怎么着,风扇呼的一下子转起来了,再等会,屏幕亮了。
      就这样............. 没了

将就看吧,俺也不会一行文字加一张图片排版,就这样......真没了

网友:
这个电阻是到哪里的?是RTCRST吗?

网友:
小电阻,大用途,信号检修到位

网友:
发帖子关键点起码要说明一下吧!这样才有人乐意加分

网友A:
楼主 这图纸不错 怎么不传上来

网友:
楼主秒了,厉害,给你加分了,图纸论坛如果没有就传一份呗

网友:
那个电阻是什么作用的,楼主知道吗

网友B:
发现有些人查到电阻开路时总是一坨锡上去的,这样没有风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图纸不错 怎么不传上来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4483-1-1.html
点位图论坛有 tsict格式的

网友:
楼主解释下这个电阻的作用,我等小白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现有些人查到电阻开路时总是一坨锡上去的,这样没有风险吗?

主板就没问题  本子的话就悬了  我试过  直接烧芯片

网友:
明天看一下电池放得快不快

网友:
希望写帖子的时候能说明一下电阻的作用是干嘛用的,把电阻两端的名字写出来也行,不然很多人会看得云里雾里。

网友:
EC的纽扣电池检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就没问题  本子的话就悬了  我试过  直接烧芯片

你那么肯定主板没问题?不见得吧!也许是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