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给分析下我的显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1-01):
我的索泰GTX460 1G D5 毁灭者HB 在玩游戏,突然就花屏了,第一次花屏看不见,但是系统还在运行,我重新启动了一下显卡还是好的,进入系统显示正常,我又登陆游戏然后刚开始又花屏了,这下就豁逼了,在重新启动就变成这样了。

在网上查了下说是可能是驱动问题,就更换索泰GTX光盘驱动,结果还是不行。

后来又查资料说可能是系统存在问题,好在有一个不用的硬盘,安装了个XP的系统,结果也还是不行!

对于维修本人虽然感兴趣,奈何没有那个技术水平,当地又没有人会维修显卡,淘宝上看了下,这款显卡有的才卖200多元,但是几年前买的了,入手1300块,丢了实在感觉可惜。
后来用GPU-Z测试了一下,芯片组的型号什么都可以测到,但是显存测试不到显示0MB,还有每秒处理的什么染色颗粒也测试不到数据,这是不是说明显存有问题了!这个显卡玩穿越火线的游戏温度上应该不存在问题,风扇也挺好的一直在转!

网友:
GPU坏了吧,拿到维修店里修下

网友A:
GPU 虚了 GTX460 通病  找个维修 分分钟搞定 一定要找有BGA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U 虚了 GTX460 通病  找个维修 分分钟搞定 一定要找有BGA的哦

是中间那个装散热风扇的那玩意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中间那个装散热风扇的那玩意么?

是的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你拆开 用自己家吹头发的电吹风 试试 也许能好  不过也许不好  反正是坏的  你可以试试   吹10分钟 自己看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你拆开 用自己家吹头发的电吹风 试试 也许能好  不过也许不好  反正是坏的  你 ...

我这有个吹塑料的热风枪,但是风力太大了,温度太高了,我怕把小电阻吹掉了,就豁逼了,上次电脑主板换电容,我吹了半天,把主板都吹糊了,也没有吹下来,后来还是借的60W的电烙铁

网友C:
上BGA加焊下就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BGA加焊下就能好。

楼主是新来的 你应该知道 我们要告诉没有专业设备的人如何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个吹塑料的热风枪,但是风力太大了,温度太高了,我怕把小电阻吹掉了,就豁逼了,上次电脑主板换电 ...

温度高就离远点循环吹个一两分钟。

网友:
这种故障GPU虚焊的多,要上BGA机器稳定点

网友:
修不好卖给我吧。QQ549916616

网友:
寄过来免费给你弄57078126

网友:
感谢大家,显卡今天上午已经搞定了,加热一下一次搞定,本以为要弄几次才行的,但是里面是不是虚焊那就不知道了,初步判断出现这样的问题原因是,我以前拆卸过散热器,但是固定的螺丝并没有上的太紧,这有可能是一方面的原因,散热片紧贴GPU芯片,背面的螺丝上有弹簧,当初以为稍微上一下有弹簧就可以了,长时间使用机器显卡发热量大导致PC版变形,从而使芯片脱焊,这个说法不知道正确不正确!

网友:
看起来好像是显存问题一样

网友:
显卡是与GPU通信的,GPU有问题有会影响到显存,你这个需要在DOS下用显存测试软件测一下

网友:
二手 三星T220P 驱动板 主板 MCU 程序 芯片 通病 BN91-0262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