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ne2020字显示太白了

楼主(2016-01-01):
有一台客户机,进系统之前显示正常,进系统后字太白了,亮度调节到最低还是白,然后下载了屏幕亮度调节软件,调到最低字就正常了,这个怎么修呀,不能让客户每次开机都调一次吧,没有图纸,这个和bios没关系吧

网友:
挂上你的测试硬盘,先排除软件问题,软件可能性很大很大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吧!

网友:
先从新安装个系统吧    不行就换个屏试试先软后硬。。

网友:
居然还有这样的软件,显卡驱动里也可以调亮度啊

网友:
硬盘系统都换过了,还是一样所以才求助的,可以调回来说明问题不大,可就是不知道怎么下手,显卡都加焊过了

网友:
显示屏的菜单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显示器只有亮度调节按钮,别的就只有开关了,怎么恢复

网友:
做系统,然后换屏 ,换线 ,然后再板子

网友:
和硬件没什么关系吧,重新安装系统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频幕对比度太高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为什么我刷了bios没有用呢?

网友:
估计是软件问题的多,或者显示器有问题,有些AOC的显示器是装软件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