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0集显 0.5A掉电。求思路

楼主(2016-01-01):
接到一个IBM T410集显的板子。I5的。    上电掉电。0.5A。3秒后又自动上电。一直循坏。上电瞬间测量供电都正常。       求思路.有没有遇到过这类情况的。

补充内容 (2016-1-2 17:25):
已搞好。。换桥修复

网友A:
测一下 平台复位  和CPU复位   都正常就刷BIOS     前提是   CPU  内存 换过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 平台复位  和CPU复位   都正常就刷BIOS     前提是   CPU  内存 换过没

CPU。跟内存都换过了。 BIOS刷过。..    我拿风墙吹桥。吹几秒钟能上电到1.1A ,但是不亮机。然后放凉了又是原来掉电的故障。然后又吹热还是能上电到1.1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跟内存都换过了。 BIOS刷过。..    我拿风墙吹桥。吹几秒钟能上电到1.1A ,但是不亮机。然后放凉了 ...

上BGA烤一下   不行 就换吧      如果复位都正常了   那属于不跑码   集显的机子 基本上就是桥了

网友:
BIOS电池 没电 自然会上电!  你这个问题 档内存! 自己研究其他方面

网友:
你说风枪吹 不掉电 那就查风枪吹过哪些信号有变化 或者直接换桥再说

网友:
感觉像桥虚汗的症状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跟内存都换过了。 BIOS刷过。..    我拿风墙吹桥。吹几秒钟能上电到1.1A ,但是不亮机。然后放凉了 ...

CPU复位有。平台复位没有。但是当我示波器刚接触到平台复位。它就不掉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BGA烤一下   不行 就换吧      如果复位都正常了   那属于不跑码   集显的机子 基本上就是桥了

CPU复位有。平台复位没有。但是当我示波器刚接触到平台复位。它就不掉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复位有。平台复位没有。但是当我示波器刚接触到平台复位。它就不掉电了。

CPU复位有   平台复位怎么可能没有呢    CPU复位是北桥收到平台复位发给CPU的  现在你说  平台复位没有  CPU复位有   我就纳了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复位有   平台复位怎么可能没有呢    CPU复位是北桥收到平台复位发给CPU的  现在你说  平台复位没有   ...

写错了。我想说的是CPUPG有。平台复位没有 CPU复位没有。。桥发出的PLTRST一点波形都没有。可以判断桥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写错了。我想说的是CPUPG有。平台复位没有 CPU复位没有。。桥发出的PLTRST一点波形都没有。可以判断桥挂 ...

平台复位测电压就好  3.3   如果没3.3   就查两个PG  一个CPU的  一个系统供电好的    如果PG都有了  就查下南桥的工作条件  不行就干桥     不过一般桥坏不出平台复位的少   南桥周边小件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平台复位测电压就好  3.3   如果没3.3   就查两个PG  一个CPU的  一个系统供电好的    如果PG都有了  就 ...

干桥我没有把握啊。。。这桥打了黑胶的。在基地没好好学些BGA.。。。。。。后悔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干桥我没有把握啊。。。这桥打了黑胶的。在基地没好好学些BGA.。。。。。。后悔啊。

那就把桥的工作条件查一下吧  不行   黑胶也得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桥的工作条件查一下吧  不行   黑胶也得干

我测试了一下,我把桥吹热了。  桥发出了PLTRSR. 连CPURST都发出来了。  电流上到0.75A 没掉电。以为能亮机了。断电接屏幕!靠。还是没有情况。你感觉是哪里出的问题。指条路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了一下,我把桥吹热了。  桥发出了PLTRSR. 连CPURST都发出来了。  电流上到0.75A 没掉电。以为能亮 ...

复位有了   不亮   先把BIOS刷回原来的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了一下,我把桥吹热了。  桥发出了PLTRSR. 连CPURST都发出来了。  电流上到0.75A 没掉电。以为能亮 ...

若动桥后有进展 极有可能病院就在桥那 重点查下

网友C:
一块板才90别费这劲了,IBM的机子修起来费劲

网友D:
时钟电路不要放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块板才90别费这劲了,IBM的机子修起来费劲

。。。。这么便宜吗。?   X宝上面的?   卧槽。我还费这大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时钟电路不要放过

时钟 100M 96M 33M全部正常。

网友:
这个机子集显供电是复位之后才出来的

网友:
我有一块和你一样的 准备要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