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 版号K42JA 2.0 死机换桥HM55后不亮!

楼主(2016-01-01):
如标题换HM55桥后,电流0.68-1.23-1.35-1.58-1.86-2.09  BIOS版本刷了几个,故障依旧。桥周边元件也没掉,诊断卡不跑码。内存条码 K42JA(0204A) 桥先后换了2个了。在线等~~~~~

网友A:
这时就要上示波器   测一下过没过内存   过内存  基本就显卡了  没过内存    就测LPC侦周期   没有示波器的话 就不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时就要上示波器   测一下过没过内存   过内存  基本就显卡了  没过内存    就测LPC侦周期   没有示波器的 ...

还真被你说中了,没有示波器。但哥们,有一点不明白,之前都可以亮机的,就是用会儿会死机,怎么搞出这么多问题了呢。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真被你说中了,没有示波器。但哥们,有一点不明白,之前都可以亮机的,就是用会儿会死机,怎么搞出这 ...

搞出这么多问题   你不是换桥了吗  很正常啊

网友C:
一点 说明  bios 按照K42JA的刷 找论坛那个售后的资料  排除掉bios 不要刷几个去测试          原故障是什么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出这么多问题   你不是换桥了吗  很正常啊

我的意思,换个桥不好用,再换一个就差不多能好啊。怎么反而问题扩大了。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换个桥不好用,再换一个就差不多能好啊。怎么反而问题扩大了。不理解。

换过两次桥   指不定出啥问题了  按时序修吧

网友:
按常理来说,本来能显示,做桥之后不显示了应该怀疑桥本身或者周边或者BIOS问题,有时候思想不能太死,拆机的时候有没有弄掉什么或者接口或者屏线等,当维修没有进展没有思路的时候,我们只能去做点其他的,总比什么不做在死想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点 说明  bios 按照K42JA的刷 找论坛那个售后的资料  排除掉bios 不要刷几个去测试          原故障是什 ...

原来是死机,用20多分钟就会死机,换了个桥搞出这么多问题。

网友D:
K42JA  其实要到2.8A 才亮机! 建议楼主处理下VTT 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D:
K42JA  其实要到2.8A 才亮机! 建议楼主处理下VTT 通病!

VTT 10角连接的电阻  原阻值是5K  我换过18K的 没用 1.02V 另一端0.2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VTT 10角连接的电阻  原阻值是5K  我换过18K的 没用 1.02V 另一端0.28V

VTT 电路 MOS  电感 电容 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