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Aspire 1110X小主机开机报警5声求助

楼主(2016-01-01):
今天接到一台宏碁Aspire 1110X小主机开机报警短5声不显示。板号:DAA75L。以为是CPU的问题换了一个上去还是“嘀”声依旧。报警5声不显示。把他的东西换到我的板子上一切正常。肯定是板子的问题了。电感电压也正常,也没有发现短路,怎么就会报警5声呢?有没有哪位大神修到过这个问题。拜求大神。实物图如下

网友A:
装内存跟不装内存一样报警5声吗?

网友:
AMD的机器你懂得 直接干桥吧

网友B:
检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看下跳线是否正常吧

网友:
北桥空焊的居多,压下桥开机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装内存跟不装内存一样报警5声吗?

不一样已经过内存了,不插内存一直响,插上后就报警5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不插内存会一直响,插上后响短5声

网友:
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AMD的东西啊。 干桥 2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样已经过内存了,不插内存一直响,插上后就报警5声

用手压下桥看下有没有空焊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