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B320一体机花屏维修

楼主(2016-01-01):
好久没发帖了,年底了,生意也开始慢慢淡下来了,趁今天清闲一点,发个帖子赚点积分,希望大家多多加分,谢谢。平时都是维修同行的机子比较多,今天来了两个小伙子,拿来一台一体机,说花屏,问要多少钱,我们当然说要检查看看是什么问题先,叫客户留电话,留医,大家都知道如果给客户看着你修,是报不高价钱的,但是对方非要大概报个价,太贵可能不修。而且要求现在帮他修,于是报价250块先,如果是屏坏就要加钱,对方同意了,开始试机,可以开机显示,再问了一下他,用多久花屏,对方说大概半小时就会出现花屏,还给我看了一下手机拍下的照片,不管了,既然报了价,拆机检查一下吧,一拆开发现很多小强,自己都吓一跳,然后拿到门口用风枪吹走小强,第一步清洁工作完成,拿到维修台继续工作,客户就在旁边一直看,没办法,只能假装这量一下那测一下,开机,装个鲁大师加压测试,再开个电影烤机,半个小时过去了,还没花屏,心想难道是小强搞的鬼,对方也开始怀疑,但是报了价,也没办法了,关机,把散热器拆下来清灰,加散热膏,装上,我心想,这样都没修什么,也没换什么零件,客人肯定要压价了,于是把BIOS拆下来,忽悠他说,帮你重新写个程序吧,他说你修好就行了,我也不懂,拆下芯片,放到编程器,当然不是真刷了,因为我也没BIOS,只是把这个BIOS备份下来,反正他也看不懂。好了,装好,开机,测试,半小时又过去,还是没问题,于是跟他说,应该可以了,你先拿回去试一下,有问题可以保修,收钱,担心的问题终于来了,对方开始讲价了,没办法,最后收200,成交。维修并没有结束,到了晚上,机子又拿回来了,说还是花屏,天色已晚,这次打发他走了,拆机,认真检查,花屏一般故障,屏线,显卡,屏。显卡英伟达,加上散热器是超大的那种,虚的几率很小,先用神器擦擦屏线,再次烤机,半小时过去,正常,但是发现一个问题,风扇不转,摸一下散热器,温度偏高啊,风扇怎么不转,温控坏了吗?拔掉检测线,风扇飞一样转起来,看来是风扇坏了,为了节约时间和成本,决定不买,但是长期让风扇一直转,而且那么快,也不行啊,很容易就挂了,而且声音很大,有什么办法呢?电阻,没错加个电阻降低电压,后来重一块电视板拆了一个40欧的电阻加上去,转速慢下来了,也不吵了,开了几个小时,也正常了,看来就是这个问题了,电阻一定要找一些体积比较大的才耐热哦,大家记住咯,最后附上几张图片给大家参考,和一个备份下来的BIOS。记得加分。

ms-ac791 ver1.0.rar

网友:
大家加点分,今天元旦,做维修的还在苦逼的工作。一年365天,350天在干活。

网友:
楼主真用心 具体加有图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新开店,你这经验受教了,

网友A:
(⊙﹏⊙)! 最后居然是风扇坏了,怎么刚开始白天的时候机器都拆开了,还测了半小时,你居然还不知道风扇坏?

网友:
温度过高导致花屏。。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最后居然是风扇坏了,怎么刚开始白天的时候机器都拆开了,还测了半小时,你居然还不知道风扇坏 ...

第一,现在是冬天,加上1620的CPU温度本来不高,还有这么好的散热器,开机的时候转了一下,所以没想过是风扇坏,第二,带温控的风扇,没有达到一定的温度是不会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最后居然是风扇坏了,怎么刚开始白天的时候机器都拆开了,还测了半小时,你居然还不知道风扇坏 ...

还有就是知道风扇坏,也不可能当客户的面换风扇,这样你是收不到高价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现在是冬天,加上1620的CPU温度本来不高,还有这么好的散热器,开机的时候转了一下,所以没想过是 ...

一般说花屏都要怀疑散热问题,还有风扇转速是否正常,测试半小时的时候就要留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知道风扇坏,也不可能当客户的面换风扇,这样你是收不到高价钱的

按照你帖子里面的思路,我相信你会弄一弄电路方面,然后跟顾客说改下风扇线路,让机器更稳定点,这些只需要适当的解释,在客户面前都可以照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知道风扇坏,也不可能当客户的面换风扇,这样你是收不到高价钱的

另外,风扇已经坏了,相信显卡方面还是需要加焊一下,毕竟风扇坏不是一时的事情,故障都出现了,相信是散热引起的故障,而且不是短期

网友:
确实应该光明正大挣的钱却要和顾客斗智斗勇才能挣到手觉得很无奈啊

网友:
我都把红色线接电源的12V,黑色接电源的5V。这样就是7V电压供给12V的风扇,速度适中……

网友:
相信显卡方面还是需要加焊一下,毕竟风扇坏不是一时的事情,故障都出现了,相信是散热引起的故障,而且不是短期

网友:
bios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