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20暗屏 我觉得还算经典

楼主(2016-01-01):
                 今天接到一台戴尔5420 暗屏的,报价200  心想5分钟就把它给秒了,其实不然,还是修了近一小时,拆开机器直接去找19V的屏供电,尼玛竟然是正常的,心里一下就不爽了,看来不好修啊,插上屏去测每一个信号都正常,操,这么奇怪,自己又拿了块屏去测也是一样,修道这里烟瘾来了,出去抽乐了只烟换了个思路,突然想起亮度调节来了,这个信号是显卡和EC都发出,然后回合,经过二极管D4 最终才发出屏的亮度调节,直接去测NV-PWM 为3.3V shi是正常的,LCD-PWM 3.3V   测到PWM-VAD为3.3V但是没有波形,二话不说直接杀EC了,成功KO

网友A:
断开直接接一个3,.3 也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
楼上正解。其实还是可以秒杀的

网友:
这个真是经典,一般有电压就会排出 去下个问题了。

网友:
楼上所说的断开直接3.3 属于 捷径维修
最好还是如楼主所说 查出根源换之
可以附图说明你的测试没有波形 这个是维修的重点

网友:
楼主的维修属于按部就班 我们这些个急性子都是直接断开强拉3.3的

网友:
亮度调节      正常是高电位        正常波形是什么样?

网友B:
我就有点没明白,你文章里面讲的

有3.3V没有波形导致的屏暗,正常来说,有3.3V的话,应该就会保持最高亮度了,楼主可以解释一下这个地方?你换了EC之后多少电压,方波测了有照片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断开直接接一个3,.3 也是可以解决的!

楼主不是说这个信号是有波形的        直接断开一个可以吗?       不是很明白 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是说这个信号是有波形的        直接断开一个可以吗?       不是很明白 请教一下

你可以试试  LED 和lcd  其实原理是一样     改过 这类电路 直接  断开 PWM  和ON    飞线3.3解决! 另外给dis升压给3.3   你的机器 我第一想法是改  麻烦就换EC

网友:
原来这个3.3还有波形呀

网友D:
有的屏直接接3.3 不行的 闪一下就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有点没明白,你文章里面讲的

有3.3V没有波形导致的屏暗,正常来说,有3.3V的话,应该就会保持最高亮 ...

这里我也不明白        不就是个高电位的信号     还要什么波形!

网友:
PWM-VAD\LCD-PWM这两个信号本来就是3.3V高电平,3.3V是最高的。这两个信号没有波形的。楼主帖子嫌疑。。。

网友:
亮度调节不会传输数据的吧,至少我是短接过3.3过去,缺点就是不能调节

网友:
路过,学习了

梦幻、 -6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请勿灌水   谢谢

网友:
事实胜于雄辩,机器没拿走的话,可以测下PWM_VAD的波形。在帖子中边补充一下。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拉3.3V,机器能点亮,你这个有电压还不亮还没有波形,我也搞不懂你这个帖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是说这个信号是有波形的        直接断开一个可以吗?       不是很明白 请教一下

跟LPC波形差不多,我没有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屏直接接3.3 不行的 闪一下就灭了

还需要有波

网友:
亮度调节为什么会有波形呢?,不是根据电压高低调节的亮度么?不懂,要是有波形是传输数据?

网友:
楼主说‘LCD-PWM 3.3V   测到PWM-VAD为3.3V但是没有波形’这两个信号不是没有波形的吗?不是很明白。如果是有波形的,楼主应该把前后两次波形上传,以供大家学习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跟LPC波形差不多,我没有拍下

机器  拿走没        上个图看看!

网友:
楼主所谓的波形是不是指在调节的时候有跳变,调节后就稳定了。

网友:
请楼主上传波形图, 还不知道有亮度调节这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