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

楼主(2016-01-01):
前几天接修到一台R61I usb不能用。集显。USB口数据时钟阻值正常,电压5V也有。北桥965,南桥HEM.论坛上搜了下,没有人修过。按以往的经历判断的南桥问题。结果废了半天好不容易换了个HBM。结果问题还是一样的。无奈最后要放弃的时候。刷了下bios,结果好了。
总结:HEM不容易坏,bios也会导致USB不能用。如果是IBM的桥就容易坏。拍个独显的图,因为机子已经拿走了。bios百分之百能用

网友A:
哎,下载分不容易弄了。只好多发些帖了,别嫌弃没营养。现在随便修个新机子,下的bios都是花了几十分,太难了。

网友:
R61 usb 不能用是BIOS 问题 第一次听说! 不过希望楼主的有价值吧

网友:
肯 分享就是好的 没那么多复杂的机子修

网友:
.就是说开始都没有想到湿Bios的问题导致不能用USB

网友:
这个机器bios 导致USB 少见

黑胶的 不到确认少动为好 所以要先排除下

网友B:
看你这个BIOS还是在论坛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个BIOS还是在论坛下的吧

一看就是啦  还带迅维的LOGO 肯定迅维下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下载分不容易弄了。只好多发些帖了,别嫌弃没营养。现在随便修个新机子,下的bios都是花了几 ...

这个倒是实在话,以前赚个下载分容易,现在难

网友:
BIOS实在是有点乱,每次都 要下好多才能找到一个能用的,或下N个花N分后还是没下到合适的

网友C:
现在换了桥 不亮的我都会刷两个BIOS 不然老感觉不实在 你说呢 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换了桥 不亮的我都会刷两个BIOS 不然老感觉不实在 你说呢 哈哈

那是不是因为  换桥之前以经刷过BIOS了  换完不亮  再刷回原来的呢  请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是不是因为  换桥之前以经刷过BIOS了  换完不亮  再刷回原来的呢  请赐教

我都是分别使用两个BIOS芯片的 来回换 边上朋友榜我刷 就是这么爽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分别使用两个BIOS芯片的 来回换 边上朋友榜我刷 就是这么爽快

擦  好幸福啊   两个BIOS芯片同时刷  是个好办法  跟版主学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擦  好幸福啊   两个BIOS芯片同时刷  是个好办法  跟版主学到了

那是必须的 就是有一个缺点 我已经连续两个星期没有遇到刷BIOS能好的机器了 哭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必须的 就是有一个缺点 我已经连续两个星期没有遇到刷BIOS能好的机器了 哭

哎   那你也比我强  还有机器修  我都没机器修

网友:
确实应该先刷bios的,因为HEM不容易坏,我被经验误导了。差点搞报废,不然就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