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875主板有电流声,谁碰过

楼主(2016-01-01):
映泰A785主板有电流声,声音大概在cpu附近。主板能点亮,哪位大虾说说
cpu

网友:
换电感吧,,

网友:
那就是电感有声音,,,,,,

网友:
往电感里滴几滴502,过一会就应该好了!

网友:
有示波器打下电压波形还有MOS管G级波形,如果盲修建议先换掉全部电容

网友:
是不是用万用表测试一下CPU供电每一相的上下管G极电压加起来是不是一样.

网友:
看下是不是频率过低了

网友:
CPU负载不均衡或者电容有漏电的,量每相供电的上管G极电压是否一致

网友:
这个只能用示波器来看波形,引起有电流声的一般有滤波不良纹波过大,频率设定有问题,有些是电感引起。示波器才能看到最直观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