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一体机从不显示到开机档机-关机不断电维修(一波三折)

楼主(2016-01-01):
机器型号:联想 产品 绿动CT320一体机。
故障现象:上周二上午客户送来坏机一台,客户描述机器点不亮或使用时经常死机。
维修过程:自已用外置12V电源上电确认机器点不亮,于是把工控主板从机箱内折出来。MINIPCIE数码卡档11代码,正好前几天在迅维网下载了俆总的AMIEFI  BIOS代码资料,对照 表分析相关故障原因。

原来是CPU初始化自检通不过。于是从主板维修上 电压,时钟,复位,BIOS软体资料,折和换六方面检修。
第一步:量测工控主板相关电压阻值和电压和波形,均为OK.如下图:

第二步:量测主板上时钟信号也正常,板上就是25M,32.768K晶体。如图:

第三步:检测主板上APU RST 信号 即可量测网卡芯片上第25PIN  PCIE RST信号,用示波器一查啊居然为0V电平。哈哈发现问题了。

之前已检修过主板上电压和时钟信号为正常的,现在主板无PCIE RST产生,那只能查FCH 南桥上POWERGD信号电平是否为3.3V高电平了。先来张AMD 芯片组时序图分析:

第四步:查南桥上PWGD信号是否正常,参考南桥线路图跟线到U26上,它由U26 5PIN小芯片,门电路7Z08的第4PIN输出,实测为0V.住前跟线量测U26 第1,2脚 电压电平也为0V.依下述线路图分析,工控板PWGD信号由SLP-S3,VCC1.1V PG,VCC1.8VPG,SYS-RST,APU VRMPWGD等信号 相与 后产生。用示皮器查D33上第1,2PIN均为3.3V,D35上第1,2PIN均为1.1V 和1.5V电平也正常。量测D36上负极3.3V电平也OK.检查D34二极管时,量第2脚 3.3V电平为OK,但发现第一脚 为0V,此脚 正常要为1.8高电平。7Z08门电路工作原理为输入端输入同时为高电平时输出端才产生3.3V高电平。取下电源后用万用表量测D34第一脚 阻值为200欧为OK.

第五步:跟线查1.8VPG信号工作线路,用示波器量测PQ22 7002 MOS管D 极为0V,往前查PQ22 G 极为3.3V高电平,再次查输入端PQ24 1AM三极管B极也为0V(正常要为0.75V电平电压).但发现PR84 10K上拉电阻上拉电压VCC1.8V是正常的。再次断电后用万用表量PQ24 B极阻值仅为50欧,于是用烙铁取下PC81充放电电容,阻值立即恢复为150欧。从报废品上折同容量电容补上,主板上电后U26 第4脚 PWRGD 3.3V电平OK,打主板上PCIE RST信号3.3V也正常了。同时发现主板终于跑代码了,当上内存条后居然档36代码HDMI显示器不显啊,啊空高兴一场啊。

第6步:档36代码,再次查看俆总迅维资料分析。原来是CPU自检,系统管理模式的初始化问题。最后只能用折和换的方法修板了。

第七步:迅速更换U4 SPI BIOS资料,上电后仍档36代码主板不显示。再次用风枪折下主板上网卡和声卡芯片后,上电数码卡仍档36代码不过。

用万用表量测南桥边上SATA和USB等各接口阻值也为OK,南桥基本上工作为正常的了。

当量测到U3芯片第26脚 为300欧为LAD0信号,量第17,20,23PIN LAD1-2信号均为250欧为正常的。于是确认是LAD0此信号阻值有问题,此信号连SIO IT8772F和FCH南桥上。采用先外围后芯片原则,用风枪先吹下U3 WPCT2XX芯片,量第26脚 阻值与第17,20,23脚 阻值均一样了。因为这个芯片之前从未见过,于是记起手中正好有一本XX出版社的笔记本维修书,上面介绍此为TPM标准的安全芯片,它的作用用来保护PC,防止非法用户访问。此芯片取下不会影响正常的开机显示。于是付居行动迅速取下U3芯片,上电后主板可正常显未了,哈哈。来个亮机图:

从网上定购芯片后收到物料修复主板,并装上声卡和网卡芯片,
7.此工控单板在系统下老化二小时后正常关机时,发现风扇一直在转,此时为主板关机不断电。(真是一波三折的故障),花了三天时间啊。自已对主板放电后仍关机不断电。

于是只能从AMD芯片组上电时序的相反方向分析此主板即掉点时序分析。

由于板卡PWRGD电压好信号产生正常,所基本上可排除主板各电压开启信号为OK,现只能重点检修三个触发信号是否工作正常了。

第一个查面板开关键信号,先用万用表量第34脚 阻值300欧为正常。查31PIN量测第一个触发信号PWRBIT#信号上350欧也正常。量35PIN第二个触发信号SLP-S4阻值有400欧,不对这个信号应与第31PIN阻值差不多一样大。跟线到南桥上时发现它经过R279电阻,正常应为0欧但实测为50欧。从报废板上装上0欧电阻,重新量第31,35PIN上的阻值都恢恢复正常350欧。上电开机后按面板开关键,工控板能正常关机断电了。最后板卡装回联想整机后,又老化二小时均正常了(其实就是用它来玩游戏)。到此工控整机修复正常,收工了。今天发贴用了超过4个多小时,文章仅供各位参考,文中分析不周之处,请各维修同行们指点和发表意见。
     祝各位维修亲们,在新的一年里:生意升隆,身体建康,合家欢乐。
总结:多在迅维网学习各方面知识,在平时修理中可以做到学以致用。

网友A:
一波三折 分析虽有瑕疵 但是分析详细
实物图等明确  理论充实

推荐精华 ……………………

网友:
我的老将出马 精华还不来嘛

网友:
这技术没得说,理论扎实,我自愧不如啊

网友B:
楼主真有耐性3天修这个板,楼主是专业修一体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波三折 分析虽有瑕疵 但是分析详细
实物图等明确  理论充实

你怎么没推荐给我。
还好我摸索过来看到了
1:30分。。。我的天了我要睡觉去了

网友C:
,自已是一名专业级的工控一体机和台式机主板修理工。分析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有耐性3天修这个板,楼主是专业修一体机的吗

他目前专修一体机工控机 发的帖子都很详细 很用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已是一名专业级的工控一体机和台式机主板修理工。分析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指点。

这话说的不错  就怕你还说自己 是小白 那就无语了

网友:
能分享个图纸出来?

网友:
真是修的精彩,全跑信号级。

网友:
很好的维修案例,大新年的发帖不容易,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图纸有,但是V星的,怕上传后各位说实物与资料会对不到,我修机时只是参考了同芯片组线路,请各位凉解。因联想一体机原机图纸没有,只有相关实修的笔记。

网友:
大神级别了,维修思路和时序再到示波器操作都了然于心,看来没你修不好的机子了,什么时候教下我就好了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才发现自己的路还是不踏实啊,有时间静静的修个板子才是维修的乐趣,一定要安静,这样思路才清晰,

网友C:
这几天正准备写个华润万佳超市(即青岛海信  POS收银机电脑)实贴。
上面的联想一体机   运动型客厅电脑,客户使用时有点像3D互动模式电影,这个是中国电信供家庭用的产品。可能各位会碰到不良机器维修。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他目前专修一体机工控机 发的帖子都很详细 很用心

网友:
第一次看到安全芯片引起的故障

网友:
楼主最后在那个要36pin吧 相通的R279吧

网友:
真是修的精彩,获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几天正准备写个华润万佳超市(即青岛海信  POS收银机电脑)实贴。
上面的联想一体机   运动型客厅电脑, ...

来吧 我等着呢 你们怎么老接到一体机啊 笔记本不修嘛

网友C:
咱是一个小小小电脑公司的修理工,只能修点以前网友说的所谓山寨级厂做的工控整机和一体机。
哈哈。
笔记本是今年打算要接点活干,不然会木有饭吃了。到时候给大家整个最流行的金融笔记本(这个笔记本可是个好东西,到时候给大家乐呵乐呵)。
版主,这三四个月我也开始在修超极笔记本板(就是南桥和CPU都集成为一个桥,用的是I7,I5的CPU桥片)。

网友:
示波器不错啊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逼啊。POS机都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咱是一个小小小电脑公司的修理工,只能修点以前网友说的所谓山寨级厂做的工控整机和一体机。
哈哈。
...

我都想跟你混了  很厉害的说

网友:
楼主思路非常清晰,,竟然发现U3 很细心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换我早就不想搞了,标写的时序对我帮助好大

网友:
图纸示波器都有,思路清晰,顶下

网友:
有示波器修起来就简单多了

网友:
安全芯片能刷鞋吗

网友:
安全芯片写资料是用软件来写的,并不能用烧录仪来刷写

网友:
打个比方吧,它有点像网卡刷写MAC地址。用的是软件程序。

网友:
哈哈,这几天正在准备实修机器图片,准备再来个的实际维修贴。相关互流一下。

网友:
理论真的很强大

网友:
学习下维修经验

网友:
我每天也用几个小时在网内学习其它产品的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好,值得学习呀,

网友:
相互学习,各有所长。

网友C:
俺与大家一样来网里是学习来的,是学徒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与大家一样来网里是学习来的,是学徒工。

不装逼我们还是好朋友=   =

网友:
原来是PCIE复位没有,楼主思路正确

网友:
牛比的人,非常厉害哦!

网友:
真心的学习了

网友:
你真心的擦边了 希望你下次真心的有感而发 就多多用真心 回复 不然我真心不好做

网友:
技术到位,耐心也很好,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工控机维修应该比笔记本的利润多不少吧

网友:
不知楼主耗费这么精力收了多少!还是佩服楼主的专业精神

网友:
可收300大洋。

网友:
一体机如带有外置接口VGA或HDMI接口先确认下它们是否是好的,最后才考虑屏。

网友:
楼主威武   多发点贴给我们这些小小白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相互学习,多多提意见。修理技术才会有所提高。

网友:
楼主这个维修也是够波折的,

网友C:
给你一个建义,在迅维网多看贴确实能学到知识。亲身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个建义,在迅维网多看贴确实能学到知识。亲身感觉。

看帖是吸取而不是用来对号入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个建义,在迅维网多看贴确实能学到知识。亲身感觉。

不是说你 是给大家说的

网友:
算是啊,如查要我这个马路上的搬运工的话,哈哈。

网友:
大神 修好多少钱啊

网友:
一般收取300大洋了。质保三个月。

网友:
是PCIE复位没有啊!维修也是够波折的。

网友:
受教了,真的是自愧不如,感谢【迅维】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供大家相互学习分享

网友:
楼主辛苦,这么多问题

网友:
看到自好多啊,不过写的好详细,楼主辛苦了

网友:
太详细了 不错

网友:
板子修多了,平时总结点,还要跟大家学习点,

网友:
学习了  示波器要办啊

网友:
分析的有条有理,高手。

网友:
高手,已经收藏了。 修机都是这样的不修到最后都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这技术,实在是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