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连接VGA通电显示无信号然后开始红蓝白绿的屏幕

楼主(2016-01-01):
显示器连接VGA线通电开机,显示无信号,过几秒钟以后屏幕熄灭然后全屏开始循环显示红、蓝、白、绿色

驱动板的VGA针脚都补焊过,但还是不好使,请问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修理?

菜鸟一只,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以下是屏幕的信息↓↓↓↓↓↓↓↓↓↓↓↓↓↓
======================================================================

品牌:AOC冠捷
型号:TFT185W80PS
产品代码:831S
机种代码:T8RMM5NYW5A1NN
尺寸:470mm对角(18.5寸)

屏型号:奇美 M185B1-L02 Rev.C1

驱动板:

网友A:
直接换个驱动板撒。 又不贵。有时间就深度研究下。没时间直接换。

网友:
显示器接口处这个6脚管子是不是接红绿蓝行场信号的?感觉是保护作用的,量一下是不是有信号线对地或5V短路,如果有,把这管子拆掉吧,如果不是这个问题,刷一下数据,如果都没好,再接下来怕是换板子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驱动板撒。 又不贵。有时间就深度研究下。没时间直接换。

目前还不确定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就没有贸然上网买,手上还没有同型号的,有三种通用驱动板但是换上以后连无信号都不出,通电黑屏然后 过一会直接红蓝绿白了。

网友B:
还有VGA接口哪几个FBXXX的不知电感还是保险,也查一下

网友C:
显示没信号过几秒开始循环显示红、蓝、白、绿色是进入待机屏保状态了吧,打下R G B 行场的对地值没问题,这种情况一般刷个程序估计就差不多好了

网友:
查看驱动板,上面是否有个24xxx的ic,备份数据后清空它,不要回写任何数据,再焊上去,就会好了,很多是它乱了造成这个情况.亲测...

网友D:
如果没有24xxx只有25xxx的话,就要重新写数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24xxx只有25xxx的话,就要重新写数据了.

多谢指点。。

驱动板上面没有24xxx的IC,不过有一个SST 25LF020A的芯片。弄好了没有刷程序,按照上面3楼的那个大哥说的,将那个元件拆掉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还有VGA接口哪几个FBXXX的不知电感还是保险,也查一下

非常感谢,按照您的说法,已经弄好了。经过测量,你说的那个元件上面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元件,经过测量是有两个脚对地短路和你指出的那个元件的针脚测量出的结果不一样于是就怀疑可能是他的问题,将它拆除以后显示器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没信号过几秒开始循环显示红、蓝、白、绿色是进入待机屏保状态了吧,打下R G B 行场的对地值没问题,这 ...

多谢指教,经过上面3楼的大哥的指点已经弄好了。把下面的这个元件拆掉就好了。

网友:
屏线是好的吗

网友F:
先找个程序 刷上试试..!!

网友G:
驱动板除了那种很好修的一般直接换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24xxx只有25xxx的话,就要重新写数据了.

这等好办法 学习了!

网友H:
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也是拆掉那个原件就好了。

网友I:
那个就是个二极管而已不过这种板的芯片太容易坏了

网友:
嗯。屏线是好的。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然程序板上面的那个无信号的信息框是不会出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找个程序 刷上试试..!!

手边没有刀头的烙铁,没敢往下拆,不知道直接往板子上面的芯片飞线能不能刷程序,而且刷程序还得上网找,害怕找错了以后再刷坏了,再就是平时还真没碰到过程序坏的,于是也就没往那方面想。

网友:
引用 网友G:
驱动板除了那种很好修的一般直接换版了

当时我也想换板了,但是手上三种通用驱动板都不能让这块屏显示,无奈才最终选择上论坛上面来问问这群大神们如何修程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也是拆掉那个原件就好了。

请问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呢。新手菜鸟,不清楚原因= =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个就是个二极管而已不过这种板的芯片太容易坏了

请问这个拆掉以后会影响以后程序板的使用吗?

品牌的显示器净是些不通用的东西,我手上三种通用驱动板都没能点亮那个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按照您的说法,已经弄好了。经过测量,你说的那个元件上面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元件,经过测量是有 ...

恭喜你,呵呵,我也在奇怪,6个脚好像还没办法监控5根信号,原来还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呵呵,我也在厅怪,好象6个脚好像还没办法监控5根信号,原来还有一个

多谢指点,看来自己还要多多学习啊,准备去买一本迅维的《液晶维修不是事儿》好好给自己充充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呵呵,我也在厅怪,好象6个脚好像还没办法监控5根信号,原来还有一个

不好意思还有一个问题需要麻烦问一下。

自己家的显示器,灯管坏了,换完灯管以后发现屏和屏电路链接的排线开焊了(不知道是我手重的原因还是因为出厂时间太长焊点不牢固了。)

请问这种情况下需要怎么修理,上网查过说是需要有专门的压屏的机器才可以弄。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还有一个问题需要麻烦问一下。

自己家的显示器,灯管坏了,换完灯管以后发现屏和屏电路链接的 ...

这回麻烦了,这东西不好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回麻烦了,这东西不好焊

是啊,刚开始懵了,后来就放到那了,忽然想起来我可以飞线飞啊,结果重新拆看以后看焊点忽然想起来了,这东西跟头发丝似的。

网友:
我以前是找个一样的换上去的, 没想到还能直接不要, 现在想想以前找元件是多么的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