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21s 不开机,

楼主(2016-01-02):
通病,去掉D35。   可以开机了,但是不显示 ,电流到1.2A ,重植显卡ok

网友:
楼主写得好简洁,不过大家都喜欢看这种贴子

网友:
D35在电路图中是起什么作用的  不妨截个图说明一下   那样最好了

网友A:
可以上图说明下D35        一个本子两个关键故障不是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上图说明下D35       一个本子两个关键故障不是很多

是这个PD35。另外请问这种箭头是什么软件画出来的?

网友:
这是稳压二极管吗

网友:
能否说多几句?说一下D35方面的?一句话有点太多精了。

网友:
起码说一下待机电流多少? 有无触发,电流跑多少?让我们明白此类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上图说明下D35       一个本子两个关键故障不是很多

你这是QQ截屏工具画出来的吧。不过我还能画出单线箭头哦,单线箭头更适用。

网友:
看楼主修机熟练,但是最好拍个图片,上个亮机图更好,给你加分,下次记得图传上!

网友:
好厉害,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