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奇怪故障:电脑开机后要重启才正常

楼主(2016-01-02):
开机后显示器不亮,但可以进入系统听到开机音乐。要复位重启2、3次就可以正常工作。这是哪里出了问题?不知道哪位高手遇到过请指点一下。
显示器不亮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

网友:
AM2平台 斯巴达克黑潮ba130的主板,amd5000+的CPU,GF9500的显卡

网友:
这毛病怎么修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有一块主板,P31T的,只是在DOS下反复重启,已确认是北桥虚焊,压着北桥时启动一次就可以进系统。你的应该不是北桥的事,象显卡或插槽,清理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