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保护隔离短路维修

楼主(2016-01-03):
时间:公元后2015年12月31日,(2015跨年日吧)
地点:石家庄太和电子商城大厦4b79号
笔记本到手 记录没电池一看dell的 就喜欢好拆好装的本本吗,心情不错插上电看看电流是不是又要加焊显卡北桥啊7声8声的,一插电唉呀妈呀啪啪啪!什么情况一个小短路,几天没修短路了 这回展示我技术的时候到了,简单飞速拆开,观察 观察 ,一看 电池接口那块 mos管 都烧焦了 打开图纸发现是 保护隔离电路 。下面就是我的维修过程。上版号   图

找到图纸可以看到pq29是电源口过来的p管经过分压到d级 d级与pq31d级相连pq31 为88731充电芯片22脚提供供电.

简单的看了一下应该没多大问题 接下来就是清理了,我的小刀早已饥渴难耐!拿起刀轻轻刮刮 该去掉的就去掉清理好的样子就是这样  图片清理后

然后看还有没有短路的,戳到公共点还是短路 看图

那就烧鸡呗 就一个电容 烧鸡发现显卡旁边有个电容下面都发黑了 之前观察都看的 没清理我  直接找个大小的换掉 然后直接就 找mos管啊 10块料板上找到三个 2个坏的一个n管 不好找 麻烦 直接找到mos管 我们这师哥还说 保护隔离的mos管要找 保护隔离的p管不然功率不对 用不住 是吗? 找到mos管换上就这样了 悬浮式的 有意思 。 测量一下阻值都正常 插上电源接上屏 果断亮机   到此 次机子修复完毕 等待测试。。。。。
元旦放假没来的急发今天早早上班就是发帖,下载下完了. 在这里大哥们给加点分吧 36小时内加分的 16年事事顺利!!!!!

网友:
我焊工不学都很不错

网友:
加点分吧 走过路过的 帅哥 加分不扣分, 前段时间 闲着 d疼 抄袭了一个  纯文字帖子 没想到 扣我100分啊  真的是 从头再来了我  同志们加分 第一次 真诚发帖 加吧

网友A:
烧焦了,PCB里面的电路不会断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焦了,PCB里面的电路不会断吗

不会 断了就测量那跟 飞上就行了 刮得目的就是 干净卫生 能修好主板!!

网友:
360小时内看到 切加分的 祝你心想事成 事事顺利  一般 我预言都很准的

网友C:
楼主不错,在搭桥啊。

网友D:
楼主这样行吗  ?以后不会出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错,在搭桥啊。

两边的s级线有点粗 然后就 立着了 我对自己的手法也是 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样行吗  ?以后不会出问题吧

那又什么担心的  放电影 考级 没事 就可以啊  在有问题再修呗,一般没事  不要怕问题 问题是你要 迎刃而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样行吗  ?以后不会出问题吧

最好用热熔胶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焦了,PCB里面的电路不会断吗

这个要看烧焦程度来定义的,烧脚一般会引起元器件相连焊盘和相连供电层铜箔线路损坏。

网友:
搭架搭桥,维修中不多见,能固定好吗?

网友E:
楼主流弊啊    赞    我想知道你就那样能装机?

网友:
这个不错,以前也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 断了就测量那跟 飞上就行了 刮得目的就是 干净卫生 能修好主板!!

哈哈 ,以前碰到烧焦的直接当废品了

网友F:
只要弄好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要弄好了就行了,

对目的是 修亮能用

网友:
只要能修好就行!!!

网友G:
帖子我看了一半,不过我知道你这样挺不容易的,又得弄图,又的修,所以支持楼主一下。不过造桥这个事,确实挺危险,因为他用本,不可能像咱们似的,就放那不动了。

网友H:
传说中的 高架桥?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传说中的 高架桥?

嗯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帖子我看了一半,不过我知道你这样挺不容易的,又得弄图,又的修,所以支持楼主一下。不过造桥这个事,确实 ...

确实不容易 发个帖子  写那么多又有 图片 我讲的那么详细 加点分吧 穷死了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流弊啊    赞    我想知道你就那样能装机?

装上没事 给内存槽 差不多高低我还 按了按 挺有 弹性 没事 做好绝缘了

网友:
心脏搭桥。。。

网友:
楼主的这种维修方法是可以应急使用的,方法是很好的,以后我也试试!

网友:
不容易啊兄弟 但是我也只能 给你加两分

网友:
还是烧鸡大法比较牛

网友I:
   楼组真是给力,需要技术啊

网友:
好牛B,悬浮式飞线。

网友:
建议不要把管子灰起来,干在板子上用的久点

网友:
楼主 牛气 必须 加分

网友J:
兄弟。这怎么固定?

网友K:
比较简单的故障。但是实际操作起来确实麻烦哈。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磁悬浮那  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比较简单的故障。但是实际操作起来确实麻烦哈。楼主太有才了

确实是 发帖子太麻烦!加分吧    加分不扣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兄弟。这怎么固定?

两边s级 焊接的线比较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组真是给力,需要技术啊

哈哈 加分

网友:
心片悬空了。。。。。

网友:
烧糊了,还能修上,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