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02):
索尼sonySVE14AA12T卡logo求解中,无思路了,求大神帮忙
卡LOGO

网友:
先拆掉所有外设

网友:
有没有修过这问题的

网友:
先简单的刷个BIOS,排除外设,搞搞桥

网友:
先拆简单外设,看看usb,

网友:
我记得有一DELL的双显卡的,可以拆显卡供电管不卡了

网友:
先软后硬,排除外设,更换南桥。

网友:
裸板点 看还卡不卡 不卡的话 就把其它东西 一个一个装着试 还卡的话 刷BIOS 拆声卡 网卡芯片 最后搞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