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Q22C

楼主(2016-01-02):
Q22C 没声音 驱动重装了 声卡芯片也换了 还是不行 求大神给点思路 !
芯片

网友:
楼主太懒了,条件都没测直接就来求助了

网友:
是的啊、你是靠这个的吗

网友:
楼主测下条件,看下什么没出来

网友:
上下图,,看下条件啊

网友:
喇叭不会是坏的吧 还有声卡的供电 有没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