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机]
松下PT-X2720STC 电源灯亮 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6-01-02):
松下PT-X2720STC 插电源就待机灯亮了 红的 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求助是哪里有问题了!!!
不开机

网友:
这个我也在学习

网友:
这个要拆开了检查呀!首先查按键的信号是否过去了,再查主控哦!

网友:
按键锁死了吧,用遥控器解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