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10P 亮机两秒断电!

楼主(2016-01-02):
求助内容如题! Y410P 掉电!开机以后亮机两秒 掉电! 偶尔掉电后可自动重启 亮机两秒 再掉电!可以重复触发!BIOS已经刷过了  还是老样子!版号是VIQY0 NM-A031 REV 1.0 INTEL四代南桥 独显!(单面四显存。共8显存)  四代CPU   BIOS也传上来 给大家  论坛搜了 基本都是描述不全面的  有修到类似故障的  给小弟支个招吧!

迅维网chinafix.com_y410p i5oksb ec.zip

3.18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39

亮机BIOS

网友A:
显卡处理下看行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处理下看行么.

额 能亮机的啊  老板不让大搞

网友C:
以前搞过一台最后是CPU供电的场管全部换了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搞过一台最后是CPU供电的场管全部换了才好

谢谢提供!

网友D:
用示波器抓下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抓下波波

有  示波器也不会用!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E:
老板不让大搞的扔给她自己搞  要不就不搞 这个故障你先确定范围  进 PE看看多久掉  查显卡所有供电 抓掉电对比信号 挺简单的 不过软后硬最好 用自家的硬盘整整系统再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老板不让大搞的扔给她自己搞  要不就不搞 这个故障你先确定范围  进 PE看看多久掉  查显卡所有供电 抓掉电 ...

亮机两秒根本就进不去PE,更别说多久了

网友:
你先报个风险价,在干显卡

网友G:
这个是通病 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G:
不过我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过我是刷bios好的

有BIOS吗   传我一份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 能亮机的啊  老板不让大搞

当然要小心防风险,修到过N4030与你这个情况极其类似是处理显卡好了的,你老板也没错,生意人风险意识第一,技术是其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亮机两秒根本就进不去PE,更别说多久了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小心防风险,修到过N4030与你这个情况极其类似是处理显卡好了的,你老板也没错,生意人风险意识第一 ...

DELL的显卡爱坏!   联想Y系列的 好像没那么爱坏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过我是刷bios好的

你的BIOS是  论坛下载的吗?

网友:
不能用的BIOS太多了  又浪费了20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通病 遇到好几台了

是不是需要原机的进行分离合成呢、   兄弟给个话啊

网友H:
这种情况下 你只能先干干显卡看了 再说了 加焊下又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情况下 你只能先干干显卡看了 再说了 加焊下又不会坏

加焊  谁能保证百分百!  运气不好的时候  喝凉水都塞牙缝

网友I:
应该是检测异常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检测异常关机

可否明说?

网友:
具体情况不清楚,单板试过没,只能慢慢排除

网友J:
从淘宝买一个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从淘宝买一个试试吧

淘宝的  更是骗子一大片!

网友K:
不接屏试一下,掉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接屏试一下,掉不掉电

一样的    跟屏没关系的

网友L:
试试这个BIOS看行不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040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试试这个BIOS看行不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0405-1-1.html

好得  我试试看   谢谢版主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试试这个BIOS看行不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0405-1-1.html

BIOS是 好得  看来不是BIOS的问题  还是老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需要原机的进行分离合成呢、   兄弟给个话啊

也是论坛下载的bios 刷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参考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4294-1-1.html

呵呵 有点扯了吧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把,如果动显卡肯定要先报风险,外设也看看,期待大神的答复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1679684 -2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分享个锤子!  瞎JB灌水!

网友:
确实啊,对这种能正常亮机的本本有点担心。万一搞得不亮机,客户可不管,修不好也要恢复原故障。到时可能会得不偿失。我对这种能亮机的本一般不敢大动。都是看下能搞就搞,不能搞直接就退了。损失一台要赔修好几台本的利润。

网友:
你没有接硬盘试机吧?好像这个机要接硬盘才正常的

网友:
这问题不好搞啊 ,风险太大

网友:
  搞不好不亮了陪板子

网友:
我觉得是BIOS问题四代机和BIOS干上了,以后还是要学会合成

网友N:
检查开关电压 pmbtn#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N:
检查开关电压 pmbtn#电压

时间太久了 早就拿走了  不过 这个故障点 当时还真是疏忽了 漏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EC吧。。。。。。。。

这么久的帖子 还灌什么水 有什么意思!

网友:
刷好了吗。期待中。。。。。。。。。。

网友:
显存的问题,你没有试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