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第一单进水机器 G460

楼主(2016-01-02):
    今早才开店就有客户在门口等着修机器了,还说我来的比较晚,我问他是什么问题,他说进水了,一看是G460 ,还是比较喜欢修仁宝的,接上电源一看,待机正常,按下开关电源指示灯有亮,没有一点电流上升,电源指示灯亮说明故障在南桥端,拆开机器,直接从南桥入手,直接用示波器去测晶振,一个脚32.768正常 另一个脚只有24.几,心里高兴啊,以为故障找到了,其实不然,修的累成1B,继续查RTC部分 ,测到RTCRST那个脚20K电阻一端2.9V另 一端只要有1.7V操你吗的,南桥挂了,顺便把
  VCCSUS3-3也测了,正常,二话不说直接把南桥给换了,换上之后能触发了,电流上到了。06JI 装上U和内存,电流还是。06几不变,尼玛,还有问题,直接去测平台复位,为0V,操,接着把VGATE  PWROK也测了为3.3V而且SYS-pwrok也正常产生了,CK-pwrgd也为3.3V了,并且时钟已经有波了,尼玛,难道还是南桥的问题???心里徘徊了一会,这是新桥 啊,不会这么逗逼吧,没有办法了,看着客户一脸的焦急我还是再换个,换上之后,这电流papapapa 的走了,内存已经有持续的读取,接屏亮机了,这是第二个帖子,充值的价格加了整整十倍,我 也是没有办法了,谢谢大家的加分噶

网友:
路上,给你加两分,现在赚点分不容易啊。

网友:
修的不错, 有时候就是要细心点

网友:
换换更健康,现在的配件也太

网友:
有时候就是要细心点

网友:
第一个桥是不是应该加焊下试试呢、

网友:
佩服哥还继续环桥的勇气

网友A:
这思路真让人羡慕,时序肯定很熟。基本功够牛,必须评分。,想问楼主,电源灯亮电流表没变化怎么会去怀疑南桥呢?

网友:
不到万不得已不爱动桥,太费事了,

网友:
最怕买的芯片本身都有问题的,搞死人

网友:
楼主时序掌握的很好 经验也丰富

网友:
我也觉得进水的机就去看哪里进水了!而你看哪里亮灯你就知道是哪的问题!不是一般的牛擦

网友:
现在买的新桥不良的太多了

网友B:
这技术就像我们修个电磁炉一样   太牛逼了  做了几年了?》

网友:
楼主故障是有待机不开机吧,然后换了一个南桥不行,又换了一个

网友:
触发电源灯亮    无电流    故障在桥 哈哈    谢了    又学一招

网友:
假桥?这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技术就像我们修个电磁炉一样   太牛逼了  做了几年了?》

4年而已多了,呵呵,家电部会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思路真让人羡慕,时序肯定很熟。基本功够牛,必须评分。,想问楼主,电源灯亮电流表没变化怎么会去怀疑南 ...

这个分就是经验了,你可以找台机器去做这个实验,电源指示灯亮的话RSMRST PWRBTN# 都出来,盒盖开关都正常,故障自然在南桥哪一段

网友:
恩,其实就是这样的,买桥,就得买全新的。直接告诉厂家。我以前定的试测试的,麻烦,上机子有问题在拆,在换。还不如直接多花点钱要全新的呢。

网友:
拒绝出售自己拆下来的芯片,好多人来市场上收7元一个,没准最后这个芯片又到你手里了。

网友:
仁宝有图纸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哎 新 不代表是好的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工具设备齐全

网友:
我觉得可以先加焊下南桥试试,换桥现在不是很靠谱啊,主要是零件不靠谱啊

网友:
新桥也是坏的,楼主运气有点背哟

网友:
我修机器都不看灯 跟你学了下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