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联想E420开机黑屏 电流1.27A拆了外设还是一样

楼主(2016-01-02):
联想E420开机黑屏 电流1.27A拆了外设还是一样
黑屏

网友:
这样说要我怎么说呢

网友:
断开独显供电看是否有显示。

网友:
黑屏 你拆外设干什么 按时序修 不然你只能拆外设 不行的话 再拆桥了 极限了

网友:
上不上内存都是这电流吗?加热显卡或桥来再看电流有无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