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笔记本版号LA-7912P内接无显示

楼主(2016-01-02):
接到机器客户说主板换过  拆机发现主板除PCH的BIOS刷过   其它没有动过   散热口堵死  外接正常显示 我刷过PCHBIOS状况还是一样  屏和屏线换过  还是内接无显示  此显卡有点贵还没订货   请问论坛里的大师们这机器有没有什么通病  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加焊一下试试啊  一般加焊一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焊一下试试啊  一般加焊一下就可以

我用风枪加热了不显示

网友B:
新机器显卡不易坏,屏接口测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机器显卡不易坏,屏接口测量下

屏接口都是好的   机器拆开后出风口都堵死了   我怀疑过热  把显卡弄挂了

网友:
断掉独显供电看集显是否可以显示。

网友:
示波器抓一下看看过没过内存  如过了内存  抓下EDID   如没EDID    测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然后更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