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7掉电重启,求助

楼主(2016-01-02):
东芝M207待机正常,按开关键,电流到0.6不到, 一会就会掉,接着会重新上电到0.6,再掉电,再上电到0.6.
然后掉电就不会上电了,会在待机状态。CPU,内存,换过,BIOS刷过,还是原故障。请各位看看有什么方法?

网友:
供电瞬间都出全了吗  复位有了吗   BIOS  1 2  5 6  脚的对地值   EC  LPC四个脚的对地值  LPC侦周期对地值   去看一下吧